求助!红外通信方面

楼主:
目前市场上的红外接收头所能响应的最大的数据传输速度是多少啊!!
知道的告诉偶一声吧,我愁死了!!
还有如果传输距离为10米远,传输速率要达到100kbps,用红外能实现吗!!不过不可以,那我要采用什么光啊?
谢谢各位了,赐教吧

网友:

一般超过10M不用红外,你可以用蓝牙.

网友:
路过的,不知道啊!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