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的置换(代换)原则

楼主:
我们在维修、设计和实验或试制中,常常会碰到晶体管的置换(代换)问题。如果掌握了晶体管的置换(代换)原则,就能使工作初有成效。其置换(代换)原则可划分为三种:即类型相同、特性相近、外形相似。 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源模块,脉宽调制,发烧音响,运放,驱动集成电路 Zh:b|6N}e
一、类型相同电子制作论坛
e+[-YDX

8ndLJ?!xx电子制作网1.材料相同。即锗管换锗管,硅管换硅管。
8d~fr
D6t电子制作论坛
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源模块,脉宽调制,发烧音响,运放,驱动集成电路/Z{~xm        y|"K.iw
2.极性相同。即NPN型管换NPN型管,PNP型管换PNP型管。
'_%f ?-MBnR电子制作网
.l(y"m%pA8M
? 3.实际型号一样,标注方法不同,如:D1555同2SD1555;R1201同GR1201;3DG9014同9014;贴片管用代号来代表原型号等。但不排除同一型号因为生产厂家的不同,参数差别极大的情况。电子制作网9U5F^W jLvh
&\ f$LE$B7A
二、特性相近www.165v.comBO?"v"@3k%oak8v
电子制作网;a,HG$|:LFJ
用于置换(代换)的晶体管应与原晶体管的特性要相近,它们的主要参数值及特性曲线应相差不多或优于原管,对于不同的电路,应有所偏重。一般来说,只要下述主要参数相近,即可满足置换(代换)要求。
_v.kn8n7UZV电子制作网www.165v.com#[*Y1~*~)\$I.m1m
1.集电极最大直流耗散功率(Pcm)
*o!n[I-V电子制作网www.165v.com?yKQ n+_/t'~]/Xk"]d
一般要求用Pcm与原管相等或较大的晶体管进行置换(代换)。如果原晶体管在整机电路中实际直流耗散功率远小于其Pcm,也可以用Pcm较小的晶体管置换(代换)。电子制作网o!hv+a]1\t

$cc W/T!J,f2.集电极最大允许直流电流(Icm)
*nG"{$J!`j)MR
l2`b9Q1O,L'W\(l6o2GVh一般要求用Icm与原管相等或较大的晶体管进行置换(代换)。电子制作网fF?8Ir3H uo.p?

1c!{a/xVwww.165v.com实际不同厂家关于Icm的规定有所不同,有时差别很大,我们要注意到厂家给出的测试条件。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C
KUpj?F?%z6_电子制作网
www.165v.com
K;I2k SJ#d3S

⑴根据集电极引线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值确定Icm。这个数值可能很大,例如,一只Pcn=200mW的晶体管,其Icm可能会超过1A。
u)Q#[n]!Z%^1v(c

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源模块,脉宽调制,发烧音响,运放,驱动集成电路dLDc.a[d
⑵根据Pcm确定Icm,即Pcm=Icm×Uce确定Icm。这个规定下的Pcm值比普通晶体管较小,比开关管较大,例如Pcm都是10W的普通晶体管2SC2209和开关管2SC2214,其Icm值却分别为1.5A和4A。
r-BUomS2vwww.165v.com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源模块,脉宽调制,发烧音响,运放,驱动集成电路#|/})G\9f!`?PQ
⑶根据晶体管参数(饱和压降、电流放大系数等)允许变化的极限值确定Icm。例如3DD103A晶体管的Icm是按其β值下降到实测值的1/3时确定的(Icm=3A)。
+R.^.y1x        d8H电子制作网电子制作网$?.B{IJD,Lb
3.击穿电压
2h$jsJ)g GYr.M;n;]:A%[bdo#A
用于置换(代换)的晶体管,必须能够在整机中安全地承受最高工作电压。晶体管的击穿电压参数主要有以下5个:www.165v.comN%VEKWqxZ
N

www.165v.comq9_}&_']
⑴BVcbo:集电极-基极击穿电压。它是指发射极开路,集电极电流Ic为规定值时,集电极-基极间的电压降(该电压降称为对应的击穿电压,以下的相同)。
9zS1|]-]~"fp
+a(RS@6dA!J电子制作网⑵BVceo: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它是指基极开路,集电极电流Ic为规定值时,集电极-发射极的电压降。
4K^q(s_2L
`"C/pLnm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源模块,脉宽调制,发烧音响,运放,驱动集成电路⑶BVces:基极-发射极短路,集电极-发射极的击穿电压。K,g-D
xw Bg"^:z

8^\O8a2T~.sB电子制作论坛⑷BVcer:基极-发射极串联电阻,集电极-发射极的电压降。y8X `$kH;e!c
电子制作论坛q!N-V[SN:R)}0pI
⑸BVebo:集电极开路,发射极-基极的击穿电压。
        [F5cI.e3C5m电子制作论坛

M)qU9`)zv v|0R
在晶体管置换(代换)中,主要考虑BVcbo和BVceo,对于开关晶体管还应考虑BVebo。一般来说,同一晶体管的BVcbo>BVceo。通常要求用于置换(代换)的晶体管,其上述三个击穿电压应不小于原晶体管对应的三个击穿电压。        cWF#Ry8Sl/|s

l {q!o8~HFi5f电子制作网4.频率特性
3k_1m m0x&f:j/S!\www.165v.com
;]w i;c6Y*C^?'PPy晶体管频率特性参数,常用的有以下4个:电子制作论坛        j8bg_ui{{
www.165v.com s c?lD*W9w|
⑴特征频率fT:它是指在测试频率足够高时,使晶体管共发射极电流放大系数β=1时的频率。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源模块,脉宽调制,发烧音响,运放,驱动集成电路k$M
kQ7Y
jr)S

LW|!QV9I!P
⑵β截止频率fβ:在共发射极电路中,输出端交流短路时,电流放大系数β值,下降到低频(1kHz)β值70.7%(3dB)时的频率。
-k8f(xQ?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源模块,脉宽调制,发烧音响,运放,驱动集成电路
5a vA~W
p9wt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源模块,脉宽调制,发烧音响,运放,驱动集成电路
⑶α截止频率fα:在共基极电路中,输出端交流短路时,电流放大系数α值下降到低频(1kHz)β值70.7%(3dB)时的频率。0S8JQ
j@|)E

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源模块,脉宽调制,发烧音响,运放,驱动集成电路j#pVK`,o
⑷最高振荡频率fmax:当晶体管的功率增益为1时的工作频率。 jO
Iyq@:\

6A7j+Z]qA在置换(代换)晶体管时,主要考虑fT与fβ。通常要求用于置换的晶体管,其fT与fβ应不小于原晶体管对应的fT与fβ。半导体管有高频管和低频管之分,晶体管ft低于3M为低频管,场效应管低于303MH,反之,为高频管。|6@7J(\5n
电子制作网 eUly%iY;l;K {R
."Vp }8r9F;j4O e
%b1SH:Mb,pu
5.其他参数
0g+^dY'lF,^:n*@www.165v.com
f
\%N_2T%Y`
除以上主要参数外,对于一些特殊的晶体管,在置换(代换)时还应考虑以下参数:
UEuk4RF.tq
b+Iv-]oN

⑴对于低噪声晶体管,在置换(代换)时应当用噪声系数较小或相等的晶体管。电子制作论坛:p2Pnko ]x]2?
电子制作网9i[%om)sF2T1D`
⑵对于具有自动增益控制性能的晶体管,在置换(代换)时应当用自动增益控制特性相同的晶体管。电子制作论坛Um(Xv{6V8b
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源模块,脉宽调制,发烧音响,运放,驱动集成电路3a7HNF!B{#Ky
⑶对于开关管,在置换(代换)时还要考虑其开关参数,是否是带有内置电阻。www.165v.comt{9Z0@Essd3~g%@(k8D

vi-O{m3Z [;K三、外形相似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源模块,脉宽调制,发烧音响,运放,驱动集成电路 wlN7{A(W$d2q&_
电子制作网Hc,RM
Xh        D g

小功率晶体管一般外形均相似,只要各个电极引出脚标志明确,且引出线排列顺序与待换管一致,即可进行更换。
3CI
y u|`i5o
jXsC        A5m^
大功率晶体管的外形差异较大,置换(代换)时应选择外形相似、安装尺寸相同的晶体管,以便安装和保持正常的散热条件。如实在没有,也可以用塑封管代替铁封管。
@%i0kl2Qn%Q.X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源模块,脉宽调制,发烧音响,运放,驱动集成电路ol
g
]Z

掌握以上原则,在工作中就像如鱼得水,运用自如

网友:

新手的不错资料,感谢楼主分享.建议加精.

网友:

呵呵,前两天考试还在为晶体管烦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