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设计技巧

楼主:
来源: 中电网

  对于模拟电路,地线的设计是很关键的一环。许多电路如数字表头、AD/DA接口板等都有区分数字地与模拟地,同样都是接地,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可以说地线的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电路板的性能。功放的交流声及啸叫声多数都是地线设计不合理引起。数字地就没什么好说了,只要接在一起,能通就可以。模拟地简单地说,低频尽量走星行线;高频除了布线外,最好全部都当作地使用。高频本人涉及不多,下面主要针对单电源而言。对于双电源而言,星行线以变压器中间抽头为中心。对单电源而言,星行线以整流滤波电容的负极为中心。

  能所有不同用途的地线都单独走一根线自然是最好,但这不很现实。所以还要注意一些技巧。概括地说输入地要同输出地分开,大电流地要同小电流地分开。纠其原因,都是地线的电阻压降在做鬼。虽都是接在一起,但由于通过的电流不同,存在一定的压降。这压降如果叠在输出上,可能问题不大。但如果叠在输入上,再经过电路几十上百倍的放大,即使是一两毫伏,放大几十上百倍就不能不考虑。所以还有种简单的办法就是只管把地线加粗,这样地线上的电阻小了,相同电流所产生的压降就小了。

  笔者给别人修过一台收录机,问题是噪音太大。磁头并没有脏,其它方面也找不出原因。最后我把磁头单独飞根粗地线到电源地,噪音一下就小了很多。

  本文摘自《电子查询网》

网友:

..

网友:

厉害

网友:

顶,记住了

网友:

顶顶。。。。。。 大家多多交流这方面的设计技术哦!

网友:

为什么“输入地要同输出地分开”?

网友:

收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