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TG值是什么?

楼主:
各位大虾,TG值是什么?代表了什麼涵義?有什麼用?

网友:

Tg指的是板料的玻璃化温度。普通板料(Normal Tg)约为130~150C,高Tg板料的Tg可达170-210C 另外,测Tg的方法有TMA,DSC等等

网友:

电路板必须耐燃,在一定温度下不能燃烧,只能软化。这时的温度点就叫做玻璃态转化温度(Tg点),这个值关系到PCB板的尺寸安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