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000功放稳压模块及其应用

楼主:
H2000功放稳压模块及其应用
      文摘来源;主要摘自(电子制作)
       H2000功放稳压模块及其应用
      H2000Ⅱ大功率稳压模块是针对目前音频功放现状,为解决功放正负电源波动给音质带来负面影响问题而专门设计生产的专业大电流稳压模块。一、特点1.功能强,用一只模块轻易实现功放直流正负电源大电流稳压。2.体积小,仅6.5cm×6.5cm×1.5cm,非常容易固定。3.发热少,无需另配散热器,可固定在原功放管散热器或机壳上散热。4.电流大,连续输出电流普通型≥5.5A、超级型..

            电子变压器是最简单最成熟的产品,是替代庞大的工频铁芯变压器的最好方案,这个电子变压器可输出直流作为充电器使用十分方便。留意这里公布的电子作品及成品技术助您成功!为您提供技术支持。

                实用技术参考;请读者自己分析
            H2000功放稳压模块及其应用
            H2000Ⅱ大功率稳压模块是针对目前音频功放现状,为解决功放正负电源波动给音质带来负面影响问题而专门设计生产的专业大电流稳压模块。

            一、特点
            1.功能强,用一只模块轻易实现功放直流正负电源大电流稳压。
            2.体积小,仅6.5cm×6.5cm×1.5cm,非常容易固定。
            3.发热少,无需另配散热器,可固定在原功放管散热器或机壳上散热。
            4.电流大,连续输出电流普通型≥5.5A、超级型≥7.2A。
            5.纹波小,不再含100Hz整流纹波。按厂家推荐,标准接法静态测量纹波在0.3~3mV左右。
            6.噪声低,无干扰,从此告别交流声和背景噪声的烦恼。
            7.电压调整容易,输入电压范围±18V~±75V,输出在±12V~±72V范围内自行任意调整。
            8.带保护,选用进口专业稳压芯片,带过压过流过热保护。
            9.接线简单,只需5根接线,10分钟可完成摩机。
            10.适合普通、甲类、AV任何功放。
            二、应用25
            用H2000Ⅱ改造功放电源极为简便,应用电路见右图,T为原功放电源变压器,C1、C2是电源滤波电容,C3、C4为容量1000~10000μF的滤波电容,C5、C6是高频补偿电容。

            改造步骤:1.确定模块安装位置,要考虑接线短和易散热两个方面。实践表明,将模块固定在功放机壳上是简便易行的(尽管模块发热不大,仍应保证模块的良好散热)。

            2.模块输出电压的选定:无需更换电源变压器和整流滤波电路。在甲类功放上应用时,应将模块输出电压设置为原电源电压减去3~5V,如一甲类功放电压为±36V,模块可设置为±31~33V之间。在其他非甲类功放上应用时,应将模块输出电压设置为原电压减去4~8V,如一功放原电压±42V,可将模块设置在±34~38V之间。不同的电压差有不同的音色效果反映,一般情况下在3~8V范围内适耳性最好。

            3.取样电阻R1、R2的选用。重要提示:H2000Ⅱ为适应不同的电压需求可以自行任意调整输出电压,方法是调整取样电阻R1、R2的阻值。模块并未安装R1、R2,应选用合适的电阻焊到R1、R2的位置上!若未安装R1、R2,通电使用,会发现模块仅输出正/负数伏电压但不会损坏模块。

            关于R1、R2取样电阻,建议使用精度较高性能稳定的金属膜电阻,功率≥1/16W均可使用。若用相应阻值的可调电阻,必须断开功放板接入正负对称的0.2~1A电流的阻性假负载,调节正负电压使之一样。
            阻值确定:

            R1=R2≈60/(输出电压-6)(kΩ)
            例:输出±36V则60/36-6=2kΩ常见电压的R1、R2阻值可在小范围内自行调节。当输出电压(V)分别为:12、18、21、24、27、32、36、42、45、48、54、60、66、72时,对应的电阻值(kΩ)分别为:10、5、4、3.3、2.8、2.3、2、1.6、1.5、1.4、1.25、1.1、1、0.9。

            三、注意事项1.原功放若有两组或两组以上滤波电容,可将模块串接在两组滤波电容之间。原功放仅有一组滤波电容时,需在模块后增加一组1000μF~10000μF的滤波电容C3、C4并应并联高频补偿电容C5、C6。若未加接滤波电容将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模块!

            2.本模块虽有过热、过流、过压保护,但仍应注意安全使用,应防止正负接错和输入输出接错,接错则可能损坏模块!同时亦应注意接地点选择,避免自激损坏功放或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