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 Quartus II 5.0 编译的 Verilog 模块弄到 Multisim 2001 里进行系统仿真,请问

楼主:
想把 Quartus II 5.0 编译的 Verilog 模块弄到 Multisim 2001 里进行系统仿真,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
谢谢,如果发错论坛,请给我推荐个论坛好吗?谢谢

网友:
Re: 想把 Quartus II 5.0 编译的 Verilog 模块弄到 Multisim 2001 里进行系统仿真

不了解,纯粹帮顶

网友:
Re: 想把 Quartus II 5.0 编译的 Verilog 模块弄到 Multisim 2001 里进行系统仿真

呵呵,谢谢阿。

网友:
Re: 想把 Quartus II 5.0 编译的 Verilog 模块弄到 Multisim 2001 里进行系统仿真

我晕。。楼主完全不懂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吧。。。 Quartus II是仿真综合fpga的工具。 Multisim是仿真模拟数字电路的工具。 想联合仿真不可能。 当然,楼主可能是在Quartus II里面做了个简单的电路,比如比较器,加法器这样的东西。想到电路中模拟一下。 其实。。在Multisim器件库里面可以找到74系列的这样的片子,仿真就完了。。 Quartus II做fpga的目的是做没有现成的片子的。。有74系列谁还用fpga做个加法器啊。。

网友:
Re: 想把 Quartus II 5.0 编译的 Verilog 模块弄到 Multisim 2001 里进行系统仿真

其实是这样。我用Quartus写了个算法,想在电路中测试算法性能。所以才会有这个想法的。昨天听人说过可以,但那个人也是听说而已,所以发帖询问。

网友:
Re: 想把 Quartus II 5.0 编译的 Verilog 模块弄到 Multisim 2001 里进行系统仿真

可以?!我没玩过。。。这个也难说。。。

网友:
Re: 想把 Quartus II 5.0 编译的 Verilog 模块弄到 Multisim 2001 里进行系统仿真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联合仿真。。我给你找找资料看看。。。

网友:
噢,差不多知道了,是等于把Quartus里面的器件导出成网表,再在multisim里面导入。。这样好象能。。没找到具体资料,不知道具体怎么弄。

网友:
Re: 想把 Quartus II 5.0 编译的 Verilog 模块弄到 Multisim 2001 里进行系统仿真

谢谢哦 我自己也试一试。

网友:
Re: 想把 Quartus II 5.0 编译的 Verilog 模块弄到 Multisim 2001 里进行系统仿真

出结果了通知一下大家。。呵呵~新方法。

网友:
Re: 想把 Quartus II 5.0 编译的 Verilog 模块弄到 Multisim 2001 里进行系统仿真

Quartus II 5.0 里面能仿真的啊

网友:
Re: 想把 Quartus II 5.0 编译的 Verilog 模块弄到 Multisim 2001 里进行系统仿真

算法仿真可以吗?如果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告诉一下吗? 如果做成一个器件,然后想在multisim这样的软件中作为器件加入进来仿真的话,Quartus能做到吗?

网友:
Re: 想把 Quartus II 5.0 编译的 Verilog 模块弄到 Multisim 2001 里进行系统仿真

Quartus II 5.0 比 multisim后推出来,你说呢,现在Quartus II 6.0以上版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