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瓷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
   本人想用陶瓷滤波器来作为高频放大电路中的选频部分,对40Mhz的信号进行选频,不知道这种滤波器价格如何?还有我看到有的陶瓷滤波器某种型号对应的是一个频率范围而不是某个频率,而我是想用它来选择40Mhz的信号,抑制其他频率的信号,请问该怎么用呢?

网友:

陶瓷滤波器按幅频特性分为带阻滤波器(又称陷波器)、带通滤波器(又称滤波器)两类。主要用于选频网络、中频调谐、鉴频和滤波等电路中,达到分隔不同频率电流的目的。具有Q值高,幅频、相频特性好,体积小、信噪比高等特点。 陶瓷滤波器主要利用陶瓷材料压电效应实现电信号→机械振动→电信号的转化,从而取代部分电子电路中的LC滤波电路,使其工作更加稳定。 目前,陶瓷滤波器的结构有二端和三端两大类。 彩电中的带通滤波器常用型号有LT5.5M、LT6.5M、LT6.5MA、LT6.5MB陶瓷滤波器;调频立体声收录机、收音机常用的10.7MHz中频滤波器有LT10.7MA、LT10.7 MB、LT10.7MC等,调幅收音机的中频滤波器有LT455、LT465等。彩电中的带阻滤波器(陷波器)常用型号有XT4.43M、XT5.5MA、XT5.5MB、XT6.0MA、XT6.0MB、XT6.5MA、XT6.5MB等。 陶瓷滤波器可用万用表进行检测,具体方法如下: 1.万用表置R×10k档; 2.用红、黑表笔分别测二端或三端陶瓷滤波器任意两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均应为∞,若测得阻值较小或为0Ω,可判定该陶瓷滤波器已损坏; 需说明的是,测得正、反向电阻均为∞不能完全确定该陶瓷滤波器完好。

网友:

谢谢这位老大
唉!不要说陶瓷的,就是晶体滤波器40Mhz的现货也不好找啊,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40Mhz的晶体滤波器现货。。。

网友:

这个我不太清楚。。。可以去电子市场转悠一圈阿,北京的可以去 中发,知春,西四 看看

网友:

40Mhz这么高的。。。自己搭个分立的吧。。成品少,有也贵。

网友:

武汉有一家不记得叫晶创还是叫海创,做晶体滤波器不错,有4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