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求高人指点multisim(ewb)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1-12):
求高人指点multisim(ewb)中的几个问题
问题1:仿真速度能否调节?
每次仿真时速度太慢,只能看到第1秒内的现象,我想把仿真速度调快一点,最好能调到跟现实生活的时间一样快就好了,有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到几秒后或几分钟后的现象?
问题2:蜂鸣器怎么用?电机怎么用?
我的蜂鸣器为什么怎么都不响?(我电脑主板没有蜂鸣器)
电机工作时旋转吗?或者有什么其他现象啊?

网友A:
1、不行。因为他里面涉及到大量运算,所以想让它达到实际的速度不可能,软件作者已经绞尽脑汁优化算法了。。。其实Multisim的效率已经很不错了。。。很多还不如它。 2、给蜂鸣器并联个DCD_BARGRAPH,条形光柱,这个光柱就是蜂鸣器音量的大小。可以看到。 电机除了转还想得到什么现象?!

楼主:
我的电机不转啊,怎么回事?需要加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网友A:
直流还是步进的?!我没用过里面的电机,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