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ATmega16的熔丝设置详解

楼主:
初学者对熔丝经常不解,AVR芯片使用熔丝来设定时钟、启动时间、一些功能的使能、BOOT区设定、当然还有最让初学者头疼的保密位,设不好锁了芯片很麻烦。要想使MCU功耗最小也要了解一些位的设定

在此写下自己对熔丝的理解,参照了一些MEGA16的PDF文档,双龙的文档,以及大家的帖子。力求易懂、全面。

下面以双龙的在系统编程软件SLISP为例具体说明我对熔丝的理解。

a intro

b 低位(时钟及启动时间设置):

c 时钟总表

d 高位(BOOT区设置):

e 常用熔丝设置

打开运行SLISP.exe,首先记住:

1:未编程(配置熔丝检查框未打钩)

0:编程 (配置熔丝检查框打钩)

建议在配置熔丝之前先“读取配置”读出原来的设定,再自己编辑。

先了解一下M16的出厂设置。

默认设置为:内部RC振荡8MHz 6 CK + 65 ms CKSEL=0100 SUT=10

低位(时钟及启动时间设置):

1.BOD(Brown-out Detection) 掉电检测电路

BODLEVEL(BOD电平选择): 1: 2.7V电平; 0:4.0V电平

BODEN(BOD功能控制): 1:BOD功能禁止;0:BOD功能允许

使用方法:如果BODEN使能(复选框选中)启动掉电检测,则检测电平由BODLEVEL决定。一旦VCC下降到触发电平(2.7v或4.0v)         以下,MUC复位;当VCC电平大于触发电平后,经过tTOUT 延时周后重新开始工作。

注:1.复选框选中代表0,0电平有效。

   2.因为M16L可以工作在2.7v~5.5v,所以触发电平可选2.7v(BODLEVEL=0)或4.0v(BODLEVEL=1);而M16工作在4.5~5.5V,所以只能选BODLEVEL=0,BODLEVEL=1不适用于ATmega16。

2.复位启动时间选择

SUT 1/0:  当选择不同晶振时,SUT有所不同。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推荐SUT 1/0设置复位启动时间稍长,使电源缓慢上升。

CKSEL3/0: 时钟源选择 (时钟总表

时钟总表

  时钟源               启动延时         熔丝

  外部时钟             6 CK + 0 ms               CKSEL=0000 SUT=00

  外部时钟             6 CK + 4.1 ms             CKSEL=0000 SUT=01

  外部时钟             6 CK + 65 ms              CKSEL=0000 SUT=10

内部RC振荡1MHZ                    6 CK + 0 ms    CKSEL=0001 SUT=00

内部RC振荡1MHZ                     6 CK + 4.1 ms CKSEL=0001 SUT=01

内部RC振荡1MHZ1                    6 CK + 65 ms  CKSEL=0001 SUT=10

内部RC振荡2MHZ                     6 CK + 0 ms   CKSEL=0010 SUT=00

内部RC振荡2MHZ                     6 CK + 4.1 ms CKSEL=0010 SUT=01

内部RC振荡2MHZ                     6 CK + 65 ms  CKSEL=0010 SUT=10

内部RC振荡4MHZ                     6 CK + 0 ms   CKSEL=0011 SUT=00

内部RC振荡4MHZ                     6 CK + 4.1 ms CKSEL=0011 SUT=01

内部RC振荡4MHZ                     6 CK + 65 ms  CKSEL=0011 SUT=10

内部RC振荡8MHZ                     6 CK + 0 ms   CKSEL=0100 SUT=00

内部RC振荡8MHZ                     6 CK + 4.1 ms CKSEL=0100 SUT=01

内部RC振荡8MHZ                     6 CK + 65 ms      CKSEL=0100 SUT=10

外部RC振荡≤0.9MHZ                 18 CK + 0 ms      CKSEL=0101 SUT=00

外部RC振荡≤0.9MHZ                 18 CK + 4.1 ms    CKSEL=0101 SUT=01

外部RC振荡≤0.9MHZ                 18 CK + 65 ms     CKSEL=0101 SUT=10

外部RC振荡≤0.9MHZ                 6 CK + 4.1 ms     CKSEL=0101 SUT=11

外部RC振荡0.9-3.0MHZ               18 CK + 0 ms      CKSEL=0110 SUT=00

外部RC振荡0.9-3.0MHZ               18 CK + 4.1 ms    CKSEL=0110 SUT=01

外部RC振荡0.9-3.0MHZ               18 CK + 65 ms     CKSEL=0110 SUT=10

外部RC振荡0.9-3.0MHZ               6 CK + 4.1 ms     CKSEL=0110 SUT=11

外部RC振荡3.0-8.0MHZ               18 CK + 0 ms      CKSEL=0111 SUT=00

外部RC振荡3.0-8.0MHZ               18 CK + 4.1 ms    CKSEL=0111 SUT=01

外部RC振荡3.0-8.0MHZ               18 CK + 65 ms     CKSEL=0111 SUT=10

外部RC振荡3.0-8.0MHZ               6 CK + 4.1 ms     CKSEL=0111 SUT=11

外部RC振荡8.0-12.0MHZ              18 CK + 0 ms      CKSEL=1000 SUT=00

外部RC振荡8.0-12.0MHZ              18 CK + 4.1 ms    CKSEL=1000 SUT=01

外部RC振荡8.0-12.0MHZ              18 CK + 65 ms     CKSEL=1000 SUT=10

外部RC振荡8.0-12.0MHZ              6 CK + 4.1 ms     CKSEL=1000 SUT=11

   低频晶振(32.768KHZ)                1K CK + 4.1 ms    CKSEL=1001 SUT=00

   低频晶振(32.768KHZ)                1K CK + 65 ms     CKSEL=1001 SUT=01

   低频晶振(32.768KHZ)                32K CK + 65 ms    CKSEL=1001 SUT=10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258 CK + 4.1 ms   CKSEL=1010 SUT=00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258 CK + 65 ms    CKSEL=1010 SUT=01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1K CK + 0 ms      CKSEL=1010 SUT=10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1K CK + 4.1 ms    CKSEL=1010 SUT=11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1K CK + 65 ms     CKSEL=1011 SUT=00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16K CK + 0 ms     CKSEL=1011 SUT=01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16K CK + 4.1ms    CKSEL=1011 SUT=10

低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4-0.9MHZ)    16K CK + 65ms     CKSEL=1011 SUT=11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258 CK + 4.1 ms   CKSEL=1100 SUT=00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258 CK + 65 ms    CKSEL=1100 SUT=01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1K CK + 0 ms      CKSEL=1100 SUT=10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1K CK + 4.1 ms    CKSEL=1100 SUT=11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1K CK + 65 ms     CKSEL=1101 SUT=00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16K CK + 0 ms     CKSEL=1101 SUT=01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16K CK + 4.1ms    CKSEL=1101 SUT=10

中频石英/陶瓷振荡器(0.9-3.0MHZ)    16K CK + 65ms     CKSEL=1101 SUT=11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258 CK + 4.1 ms   CKSEL=1110 SUT=00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258 CK + 65 ms    CKSEL=1110 SUT=01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K CK + 0 ms      CKSEL=1110 SUT=10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K CK + 4.1 ms    CKSEL=1110 SUT=11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K CK + 65 ms     CKSEL=1111 SUT=00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6K CK + 0 ms     CKSEL=1111 SUT=01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6K CK + 4.1ms    CKSEL=1111 SUT=10

高频石英/陶瓷振荡器(3.0-8.0MHZ)    16K CK + 65ms     CKSEL=1111 SUT=11

高位(BOOT区设置)

1. JTAGEN(JTAG允许):  1:JTAG禁止; 0:JTAG允许

   OCDEN(OCD功能允许):  1:OCD功能禁止;0:OCD功能允许

   OCDEN(On-chip Debug):片上调试使能位

   JTAGEN(JTAG使能): JTAG测试访问端口

使用方法:在JTAG调试时,使能OCDEN JTAGEN两位(复选框打勾),并保持所有的锁定位处于非锁定状态;在实际使用时为降低功耗,不使能OCDEN JTAGEN,大约减少2-3mA的电流。

2. SPIEN(SPI下载允许):  1:SPI下载禁止;0:SPI下载使能

注:在双龙的软件里,SPIEN是不能编辑的,默认为0。

3. CKOPT(选择放大器模式): CKOPT=0:高幅度振荡输出;CKOPT=1:低幅度振荡输出

   当CKOPT 被编程时振荡器在输出引脚产生满幅度的振荡。这种模式适合于噪声环境,以及需要通过XTAL2 驱动第二个时钟缓冲器的情况,而且这种模式的频率范围比较宽。当保持CKOPT 为未编程状态时,振荡器的输出信号幅度比较小。

   其优点是大大降低了功耗,但是频率范围比较窄,而且不能驱动其他时钟缓冲器。(据我测量功耗差别在1mA左右)。

   对于谐振器,当CKOPT未编程时的最大频率为8 MHz,CKOPT编程时为16 MHz。内部RC振荡器工作时不对CKOPT编程。

4.EEAVE(烧录时EEPROM数据保留):  1:不保留;0:保留

  在一次使用EEProm时没注意EEAVE位的编程,调试程序每次烧flash时,EEProm都没了,后来才知道,EEAVE打了勾。

5.BOOTRST(复位入口选择):  1:程序从0x0000地址开始 0:复位后从BOOT区执行(参考BOOTSZ0/1)

6.BOOTSZ 1/0(引导区程序大小及入口):

00: 1024Word/0xc00;

01: 512Word/0xe00;

10: 256Word/0xf00;

11: 128Word/0xf80

网友:
好东西啊,初学者求解!!

网友:
好东西啊,初学者求解

网友:
熔丝位的问题,确实令人费解啊~!~~  看了楼主的帖子,明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