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跃电路响应问题及二阶电路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现在有两个题目,一个题目有解答过程,但其中有不懂的地方,想请教高手。另外一个题目不知道如何去解:(,由于这两个题目都要电路,所以我把题目也写在图片上了,不便之处望谅解。

网友:

需要点击图片放大看,非常抱歉,我对这个论坛发贴不是很熟悉。

网友:

第二个题目。

网友:

这个不会啊,看看《电路》吧,肯定会了,再不会再问也不迟,看书看不明白时建议看看《数学物理方法》中的阶跃函数部分的一点内容~

网友:

说实话,我不赞成用时域分析法来解这样的题目,但是t无穷时,即系统稳定时的,当然因为是开路; 开始时,是个冲击函数吧。冲击函数在t=0(傅立叶变化)的频率分量很大,所以将他看成短路 用拉普拉斯变化不是很很好; 至于第二个题目 我思路是这样的,将电容和电阻串联通过阻抗变化改为并联 应该就是在电路谐振时,电路最大。此时的电容值等于电容的大小。 至于前面的串并变化,你可以参见一下书。公式是这样的。后来的1/wc=原来的1/wc*(1+1/q~2(平方))。 q的定义:q=(1/wc( 原来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