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sb otg方面的问题,还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有关usb otg方面的问题,还请高手指教,谢谢

A device为省电,会挂起总线VBUS,这这时如果插入B device(它自已没有电源提源,类似于被动器件),那么它怎么识别有设备插入(因为此时它处于总线挂起,不会向个提供电流),而此时的B device可能会因为没有上电而无法发起SRP请求,请问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吗???请高手解惑,谢谢!!!

还有我看见N多的市场上的数码伴侣,据说支持大多数的数码像机(其用的是mini usb connector,但是可能采用的是usb2.0,即可用standard usb A to mini usb B,通过电脑可下载相片),那么这时,如果用支持OTG的数码伴侣怎么兼容这些设备???换句话说,采用OTG的A device可不可以与用mini usb B接口,但只支持usb2.0不支持OTG的数码相机通信并下载相片???(我个人觉得不可能,因为这时,若A device处于总线挂起状态,那么数码相机这端怎么发起SRP,因为它不支持OTG外设协议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USB OTG 设备的困惑   A device作为Host为省电,在总线长时间没动作时会挂起总线VBUS,关掉Vbus上的电源,那么这时如果插入B device(它自已没有电源提源,类似于被动器件),那么它怎么识别有设备插入(因为此时它处于总线挂起,不会向个提供电流),而此时的B device可能会因为没有上电而无法发起SRP请求,请问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吗???请解惑,谢谢!!!   还有我看见N多的市场上的数码伴侣,据说支持大多数的数码像机,但有点疑惑:如果数码相机是在usb OTG发布之前的相机,那么它与数码伴侣相连,可以将相片copy至数码伴侣上吗???(其用的是mini usb connector,但是可能采用的是usb2.0,即可用standard usb A to mini usb B,通过电脑可下载相片),那么这时,如果用支持OTG的数码伴侣怎么兼容这些设备????我个人觉得不可能,因为这时,若A device(数码伴侣host)处于总线挂起状态,那么数码相机这端怎么发起SRP,因为它不支持OTG外设协议呀,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