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信号灯:蓝色比绿色更省电的原理?
昨天走在大街上,看到了蓝绿色的交通信号灯,说是蓝色的比绿色的要省电,是因为频率不一样造成的波的能量不一样,从而节约能量的么?

楼主:
Re: 交通信号灯:蓝色比绿色更省电的原理?

或者是这个原因?

采用新材料 红绿灯可节能90%

网友(2005-09-26):
  新华社上午电  日本学者已成功开发出一种新材料,利用这种材料制造蓝色发光二极管,可将电力消耗降低90%。这项节能新技术可以广泛地使用于交通信号灯等装置。

  日本学者中村修二和同事用氮化镓半导体在经特殊处理的基板上生成结晶,开发出了新的半导体膜。这种半导体膜的发光效率是以往材料的10倍。

  他们利用这项新技术开发寿命长、性能稳定的蓝色激光二极管,这种二极管可以应用于新一代DVD的读取装置等特别要求高亮度灯光的领域。如果交通信号灯换上这种二极管,将大大节省电能。

网友:
Re: 交通信号灯:蓝色比绿色更省电的原理?

没研究过这个咯

网友:
就是说没红绿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