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个简单的串联稳压直流电源电路

楼主:
设计要求:

设计一个串联稳压直流电源电路,基本要求如下:

1、  输入交流电压:U=220Vf=50Hz

2、  输出直流电压:Uo=9~12V

3、  输出电流1A

发挥部分要求如下:

1)        具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功能;

2)        稳压系数Sr0.01

3)        纹波电压≤30mV

设计步骤:

1、  查阅相关资料;

2、  总体方案设计与工作原理说明;

3、  单元电路设计与说明;

4、  元器件参数选择(每个集成电路要求有详细功能说明及在电路中的作用);

5、  总体电路的绘制及电路原理图相关说明;

网友:

全部都给你做没道理吧

网友:

这个当参考。

最简单的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见右图,其中三极管BG为调整管,R、DW组成基准电压源,BG、R、DW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同负载RL组成分压器,当负载RL或Vi改变时只要调节Rt就可使RL两端电压基本保持不便,图中的BG即起到一个可变电阻的作用,他的基极加有基准电压,当输入电压Vi升高或负载电阻RL减小时电流增大,Vo升高,BG的Vbe=Vb-Ve减小,其内阻增大Vo降低。相反输入电压降低或负载RL增大时,电流减小Vo降低,Vbe升高,BG的内阻减小,Vo上升,因此BG起到了自动调整电压的作用。调整过程中关键是Vbe发生变化,所以Vb越稳定调整精度越高,BG的β值越高调整作用越明显,灵敏度越高。

由于Ve=Vb-Vbe,所以Ve随Vb变化,他们始终差一个Vbe值,BG的作用是一个射级跟随器。

该电路设计很简单,如果要求输出电压12V,电流100mA,则稳压管DW应选用
V w=Vo+0.7(DW压降)=12.7V电阻R是DW的限流电阻,若稳定电流Iz=10mA,Vi=18V则R=[Vi-Vz]/Iz=[18-12.7]/0.01=530Ω。BG的耐压应大于Vi,集电极功耗应大于[[Vi- Vo]*Io。为稳压电源的原理图如下图:

额定电压12V,输出电流100mA。R4为稳压源提供直流通路,使空载时BG2集电极电路仍有2-4mA的电流以维持正常工作,C2进一步改善输出端的纹波系数。BG1起短路保护作用,正常时BG1基极电位Vb1≈3.5V发射级电位Ve1=Vo=6v ,BG1处于反向偏置而截止,所以,BG1对整个电路无影响,当输出短路后Ve1=0,BG1正向偏置而导通,由于BG1基极电位较高,基极电流很大,因此BG1呈饱和状态,其集电极电压即BG2基极电压接近0V使BG2截止,从而保护了整流管和调整管。

BG1的饱和压降愈小愈好,至少要使Vces1≤0.5V。

来源:电子信息网

网友:

1...

网友:

呵呵:还真有好人,我替你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