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USB的总线挂起时,其电流是不是小于280uA???

楼主(2007-01-16):
USB的总线挂起时,其电流是不是小于280uA???
USB的总线挂起时,其电流是不是小于280uA???
这个电流是指的是信号线D+,D-上的耗电量,还是整个的(包括信号线以及VBUS上的耗电???)
另,为佬usb 1.2及usb2.0都可以提供高达500mA的电流,而在usb otg设备中仅需要提供8mA的电流,它是怎么实现在这么低的电流情况下还能保证usb设备正常工作的????
另外,usb otg(作为host)的设备与以前usb1.2或2.0连接时能正常使用吗??若能,那么8mA的电流而满足以往usb1.2&2.0的正常工作吗???

网友:
逻辑电平不是靠电流而是电压来判断的
几毫安的电流也足够一个普通的数字电路工作了

网友:
极限电流是为那些很耗电的设备准备的

楼主:
二、三楼的说得很对,但是如果usb otg的设备与以往的usb 1.2或2.0的usb 设备相连(而这些设备本身需求的耗电较多时,如100mA),那么这时靠otg的8mA还能正常使用吗??? 而usb otg是usb 2.0的一个补充协议,它申明是可以下兼容1.2或2.0的呀???换言之,就是usb otg设备能否识别以往没有otg功能的usb1.2或2.0的设备,并与之连接,作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