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础原理知识

楼主:
变频器基础原理知识
变频器基础 1 VVVF ?? 改变电压、改变频率(Variable Voltage and Variable Frequency)的缩写。 ?? 2 CVCF ?? 恒电压、恒频率(Constant Voltage and Constant Frequency)的缩写 ??各国使用的交流供电电源,无论是用于家庭还是用于工厂,其电压和频率均为200V60Hz(50Hz)或100V60Hz(50Hz),等等。 ?? 通常,把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换为电压或频率可变的交流电的装置称作“变频器”。为了产生可变的电压和频率,该设备首先要把电源的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DC)。 ?? 把直流电(DC)变换为交流电(AC)的装置,其科学术语为“inverter”(逆变器)。由于变频器设备中产生变化的电压或频率的主要装置叫“inverter”,故该产品本身就被命名为“inverter”,即:变频器 ??变频器也可用于家电产品。使用变频器的家电产品中 ??不仅有电机(例如空调等),还有荧光灯等产品。 ??用于电机控制的变频器,既可以改变电压,又可以改变频率。但用于荧光灯的变频器主要用于调节电源供电的频率。 ??汽车上使用的由电池(直流电)产生交流电的设备也以“inverter”的名称进行出售。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例如计算机电源的供电,在该项应用中,变频器用于抑制反向电压、频率的波动及电源的瞬间断电。 2. 电机的旋转速度为什么能够自由地改变? ?? 1 rmin ??电机旋转速度单位:每分钟旋转次数,也可表示为rpm. ?? 例如:4极电机 60Hz 1,800 [rmin] ?? 4极电机 50Hz 1,500 [rmin] ??电机的旋转速度同频率成比例 ??本文中所指的电机为感应式交流电机,在工业领域所使用的大部分电机均为此类型电机。 ??感应式交流电机(以后简称为电机)的旋转速度近似地确决于电机的极数和频率(如下图所示)。 ??由电机的工作原理决定电机的极数是固定不变的。由于该极数值不是一个连续的数值(为2的倍数,例如极数为2,4,6),所以不适和改变该值来调整电机的速度。 ??另外,频率是电机供电电源的电信号,所以该值能够在电机的外面调节后再供给电机,这样电机的旋转速度就可以被自由的控制。 ??因此,以控制频率为目的的变频器,是做为电机调速设备的优选设备。 ??n = 60fp ??n 同步速度 ??f 电源频率 ??p 电机极数 ??改变频率和电压是最优的电机控制方法 ??如果仅改变频率,电机将被烧坏。特别是当频率降低时,该问题就非常突出。为了防止电机烧毁事故的发生,变频器在改变频率的同时必须要同时改变电压 ??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改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改变到约100V。 ??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改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改变到约100V。 ??如果要正确的使用变频器, 必须认真地考虑散热的问题. ??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度,变频器使用寿命减半。 因此,我们要重视散热问题啊! ??在变频器工作时,流过变频器的电流是很大的, 变频器产生的热量也是非常大的,不能忽视其发热所产生的影响 ?? 通常,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柜中。我们要了解一台变频器的发热量大概是多少. 可以用以下公式估算 ??发热量的近似值= 变频器容量(KW)×55 [W] ??在这里, 如果变频器容量是以恒转矩负载为准的 (过流能力150%  60s) ??如果变频器带有直流电抗器或交流电抗器, 并且也在柜子里面, 这时发热量会更大一些。 电抗器安装在变频器侧面或测上方比较好。 ??这时可以用估算 变频器容量(KW)×60 [W] ??因为各变频器厂家的硬件都差不多, 所以上式可以针对各品牌的产品. ??注意: 如果有制动电阻的话,因为制动电阻的散热量很大, 因此最好安装位置最好和变频器隔离开, 如装在柜子上面或旁边等。 ??那么, 怎样采能降低控制柜内的发热量呢 ??当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机柜中时,要考虑变频器发热值的问题。 ??根据机柜内产生热量值的增加,要适当地增加机柜的尺寸。因此,要使控制机柜的尺寸尽量减小,就必须要使机柜中产生的热量值尽可能地减少。 ??如果在变频器安装时,把变频器的散热器部分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将会使变频器有70%的发热量释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由于大容量变频器有很大的发热量,所以对大容量变频器更加有效。 ??还可以用隔离板把本体和散热器隔开, 使散热器的散热不影响到变频器本体。这样效果也很好。 ??变频器散热设计中都是以垂直安装为基础的,横着放散热会变差的! ??关于冷却风扇 ??一般功率稍微大一点的变频器, 都带有冷却风扇。同时,也建议在控制柜上出风口安装冷却风扇。进风口要加滤网以防止灰尘进入控制柜。 注意控制柜和变频器上的风扇都是要的,不能谁替代谁。其他关于散热的问题 ?? 1。 在海拔高于1000m的地方,因为空气密度降低,因此应加大柜子的冷却风量以改善冷却效果。理论上变频器也应考虑降容,1000m每-5%。但由于实际上因为设计上变频器的负载能力和散热能力一般比实际使用的要大, 所以也要看具体应用。 比方说在1500m的地方,但是周期性负载,如电梯,就不必要降容。 ?? 2。 开关频率:变频器的发热主要来自于IGBT, IGBT的发热有集中在开和关的瞬间。 因此开关频率高时自然变频器的发热量就变大了。 有的厂家宣称降低开关频率可以扩容, 就是这个道理。 ??矢量控制是怎样使电机具有大的转矩的? ?? 1 转矩提升 ?? 此功能增加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以使电机的输出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的关系增加,从而改善电机的输出转矩。?? ?? 改善电机低速输出转矩不足的技术 ?? 使用矢量控制,可以使电机在低速,如(无速度传感器时)1Hz(对4极电机,其转速大约为30rmin)时的输出转矩可以达到电机在50Hz供电输出的转矩(最大约为额定转矩的150%)。 ?? 对于常规的VF控制,电机的电压降随着电机速度的降低而相对增加,这就导致由于励磁不足,而使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旋转力。为了补偿这个不足,变频器中需要通过提高电压,来补偿电机速度降低而引起的电压降。变频器的这个功能叫做转矩提升(1)。 ?? 转矩提升功能是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然而即使提高很多输出电压,电机转矩并不能和其电流相对应的提高。 因为电机电流包含电机产生的转矩分量和其它分量(如励磁分量)。 ?? 矢量控制把电机的电流值进行分配,从而确定产生转矩的电机电流分量和其它电流分量(如励磁分量)的数值。 ?? 矢量控制可以通过对电机端的电压降的响应,进行优化补偿,在不增加电流的情况下,允许电机产出大的转矩。此功能对改善电机低速时温升也有效。 ???变频器制动的情况 ??? 1 制动的概念 ?? 指电能从电机侧流到变频器侧(或供电电源侧),这时电机的转速高于同步转速. ?? 负载的能量分为动能和势能. 动能(由速度和重量确定其大小)随着物体的运动而累积。当动能减为零时,该事物就处在停止状态。 ?? 机械抱闸装置的方法是用制动装置把物体动能转换为摩擦和能消耗掉。 ?? 对于变频器,如果输出频率降低,电机转速将跟随频率同样降低。这时会产生制动过程. 由制动产生的功率将返回到变频器侧。这些功率可以用电阻发热消耗。 ?? 在用于提升类负载,在下降时, 能量(势能)也要返回到变频器(或电源)侧,进行制动. ?? 这种操作方法被称作再生制动,而该方法可应用于变频器制动。 ?? 在减速期间,产生的功率如果不通过热消耗的方法消耗掉,而是把能量返回送到变频器电源侧的方法叫做功率返回再生方法。在实际中,这种应用需要能量回馈单元选件。?? ?? 怎样提高制动能力? ?? 为了用散热来消耗再生功率,需要在变频器侧安装制动电阻。 ?? 为了改善制动能力,不能期望增加变频器的容量来解决问题。请选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或功率再生变换器等选件来改善变频器的制动容量 ?? 3. 当电机的旋转速度改变时,其输出转矩会怎样? ?? 1 工频电源 ?? 由电网提供的动力电源(商用电源) ?? 2 起动电流 ?? 当电机开始运转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变频器驱动时的起动转矩和最大转矩要小于直接用工频电源驱动 ?? 我们经常听到下面的说法:电机在工频电源供电时(1)时,电机的起动和加速冲击很大,而当使用变频器供电时,这些冲击就要弱一些。如果用大的电压和频率起动电机,例如使用工频电网直接供电,就会产生一个大的起动冲击(大的起动电流 (2) )。而当使用变频器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是逐渐加到电机上的,所以电机产生的转矩要小于工频电网供电的转矩值。所以变频器驱动的电机起动电流要小些。 ?? 通常,电机产生的转矩要随频率的减小(速度降低)而减些?减小的实际数据在有的变频器手册中会给出说明。 ?? 通过使用磁通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将改善电机低速时转矩的不足,甚至在低速区电机也可输出足够的转矩。 ??当变频器调速到大于60Hz频率时,电机的输出转矩将降低 ??通常的电机是按50Hz(60Hz)电压设计制造的,其额定转矩也是在这个电压范围内给出的。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下的调速称为恒转矩调速. (T=Te, P=Pe) ??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50Hz频率时,电机产生的转矩要以和频率成反比的线性关系下降。 ??当电机以大于60Hz频率速度运行时,电机负载的大小必须要给予考虑,以防止电机输出转矩的不足。 ??举例,电机在100Hz时产生的转矩大约要降低到50Hz时产生转矩的12。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上的调速称为恒功率调速. (P=UeIe)

更多内容下载请登陆:http://www.plc2008.com   电邮件:plc808@163.COM

S7-200 PLC解密软件下载   绝对能下!!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S7-200.rar
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s7200.rar

1.      西门子S7-300/400 PLC解密软件(MMC):S7-300/400全系列PLC解密软件,直接读出密码,可解CPU系统密码(赠送解子程序密码软件)。解密时间只需60秒,不损坏PLC数据,安全快捷、100%可靠。(无限制次使用)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2008.com

2.        西门子S7-200解密软件(无限次软件):S7-200全系列PLC解密软件,可以解S7-200全系列PLC密码(212、214、215、216、222、224、224XP、226、226XM)直接用PC/PPI编程电缆从编程通信口读出密码,可解系统密码和子程序密码。解密时间只需1秒,不损坏PLC数据,安全快捷、100%可靠。(无限制次使用)。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S7-200.rar

3.        西门子S7-200解密软件(USB硬件狗):S7-200全系列PLC解密软件,直接用PC/PPI编程电缆从编程通信口读出密码,可解系统密码和子程序密码。解密时间只需1秒,不损坏PLC数据,安全快捷、100%可靠。(无限制次,带USB锁,可任意复制到任何机上运行,无任何限制。)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s7200.rar

4.        Eview触摸屏解密软件:可以解威纶全系列,EView全系列。以下型号:EMT510T MT510L MT508S MT506S MT506L系列触摸屏密码。(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破坏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eview.rar

5.        三菱Fx系列PLC解密软件: 该解密软件能在0.5秒钟内解读FX0 、FX0S 、FX0N 、FX1N 、FX1S 、FX2 、FX2N、 FX2NC PLC 8位密码,正常的读出PLC程序,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100%可靠。该解密软件不受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是不可多得的三菱PLC软件解密技术,值得大家收藏。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FXPLC.rar

6.        三菱A系列PLC解密软件:该解密软件能在0.1秒钟内解出PLC型号(A1S-S1、A1SH、A1SJH、A2N-S1、A2SH-S1、A2AS-S1、A2USH-S1)系列CPU密码。以上CPU型号已全部通过测试成功,安全可靠。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APLC.rar

7.        三菱触摸屏解密软件:可解型号(F920、F930、F940)系列GOT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GOT.rar

8.        欧姆龙PLC解密软件(4位密码): 可解C系列PLC型号(C200H, C200HS, C1000H, C2000H, CPM1, CPM2*-S*,CQM1,IDSC,C200HX,C200HG,C200HE)系列4位CPU密码。该解密软件采用列举法,从0000到FFFF进行测试,当测试的密码正确后,程序便停止,不会破坏内部的任何数据。有密码清除功能(欧姆龙全系列),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
欢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OMRON4.rar

 9.        欧姆龙PLC解密软件(8位密码): 可解新版PLC型号(CJ1M 、CJ1W、CJGC200H, C200HS, C1000H, C2000H, CPM1, CPM2*-S*,CQM1,IDSC,C200HX,C200HG,C200HE)系列8位CPU密码。该解密软件采用列举法,当测试的密码正确后,程序便停止,不会破坏内部的任何数据,时间较长,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OMRON8.rar

10.        松下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FP0、FP1、FP2、FP2SH、FP3、FPM、FPC、FP5、FP10、FP10S、FP10SH)系列CPU密码。该解密软件采用列举法,从0000到FFFF进行测试,当测试的密码正确后,程序便停止,不会破坏内部的任何数据。不用注册,可完全的复制。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NAISPLC.rar

11.       富士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NB、NJ、NS、SPB)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FUJIPLC.rar

12.               LG 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K10、K30、K60、K80、K100、K120、K200、K300、K1000)系列CPU密码。(,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LGPLC.rar

13.               永宏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FB、FBA、FBN、FBE、包括ID密码)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EHPLC.rar

14.             施耐德PLC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Twido 全系列CPU密码。
                  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15.               GP触摸屏解密软件:可解GP全系列密码. 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GP.rar

16.               台达PLC解密软件: 可解PLC型号DVP24/32/60ES00R/T,DVP14/24/32/60ES01R/T CPU密码。其它台达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1秒。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DELTAPLC.rar

17.               AB PLC解密软件:可解SLC500、ML1200 PLC系列CPU密码。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ABPLC.rar

18.        三菱触摸屏解密软件:可解型号(A960,A970,A975,A985)系列GOT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用注册,不破坏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GOT.rar

19.        FUJI 触摸屏解密软件:可解FUJI 触摸屏全系列密码。(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破坏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FUJI .rar

20.        松下触摸屏解密软件:可解松下触摸屏GT全系列密码。(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破坏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GT.rar

21.         LG K120S 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K120、K120SE)系列CPU密码。(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解密时间只需0.5秒。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LGPLC.rar

22.          永宏FBS解密软件:可解PLC型号(FBS、包括ID密码)系列CPU密码。(复制版,没有使用次数与安装次数限制,不破坏PLC内任何寄存器数据,安全可靠,可完全的复制)解密时间只需0.5秒。
迎光临本站下载:http://www.tf168.cn/p/l/plc/atfile/EHPLC.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