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感吱吱叫啊

楼主:
我用MC34063A作了一个电源,输入12v,输出5v。正常工作电流200MA ,最大电流700MA。
电感用的是220uH的电感。电感的额定电流是2A。我在画PCB时也很注意回流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吱吱声?

网友:

注意电感的用料,呵呵

网友:

是电感质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RCD吸收电路中的C有问题,建议改变吸收回路的C值

网友:

电感质量有问题,换个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还有个原因是电感输入电压或者电流过大造成的,查查电感初级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04063我用过,很好用的dc-dc啊,你电路有问题没?

网友:

有叫声,可能是你的电路开关频率低了

网友:

LZ没回应的

网友:

你的参数设计不合理,改之。

网友:

电压要是稳的话是设计问题,不稳是元件问题。

网友:

建议你将电感改为100-150UH的试试吧!

网友:

电感的作用就是滤高频啊。。。频率低就导线过去了 你电路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