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的问题...附图,刚才发的格式不对啊

楼主:
232的电路在图里面,没你说的那些问题的...还有问题继续说哈

网友:

疑问:C21是不是去耦电容,选多大的好呢!是不是去耦电容不分正负极! 有的资料中说C22、C23、C24、C25用带正负的钽电容!分不分正负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电容值是多少?

网友:

[quote user="琼花"]疑问:C21是不是去耦电容,选多大的好呢!是不是去耦电容不分正负极!
有的资料中说C22、C23、C24、C25用带正负的钽电容!分不分正负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电容值是多少?

C22、C23、C24、C25,如果是用有极性的电容,就要注意分极性来接,可以用1uF,如果是用无极性的电容,就可以不分极性接,一般用104(0.1UF)
如果用有极性的,如果接反极性,就可能会把电容打穿。
去耦电容可以用无极性的。

网友:

高手!!

网友:

破茧佼龙,是真正的高手!!!呵呵。

网友:

去耦电容用多大的呀!

网友:

我看了你的几篇帖子,发现你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关于232同学的问题。如果你用的是232串口通讯,那么和pc的com口直接连接就可以了。如果采用485通讯,那么两边都要接成485信号。如果这些都没有错误。那么请参考一下的解决方案: 1、232芯片附近的电容最好接成1uf 2、单片机程序: (1)、中断是否打开 (2)、中断程序是否能够进去 (3)、采用查询的方法察看自发自收是否争取 3、vb程序波特率是否设置正确(vb程序太简单了 笔者眼睛都能搞定的 我实在想不起来有什么错的)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芯片坏了 你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工具进行测试

网友:

[]多谢指教!

网友:

那p3.0p3.1接到哪里去 这个图还有点不完整! 请你告之

网友:

知道了 原来接at89c51的p3.0p3.1 那怎么样旷展其他功能 象显示数码官

网友:

p3.0p3.1应该接到哪里去

网友:

对应的接到232芯片的txd rxd脚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