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于广播发射机

楼主:
西门子S7-200CPU的编程软件为 V3.1 STEP 7 MicroWIN SP1。
该软件是基于windows 的应用软件,它支持32位windows95,Windows98和WindowsNT操作系统。
他支持STL编辑器、阶梯图编辑器和 FBD三中编辑器。
你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编辑器。为端子号分配地址是编程的第一部,实际编程时为了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常用带有实际含义的符号作为编程元件代号,而不是直接用元件在主机的直接地址。例如编程中的“高功率开机”作为编程元件代号,而不用Q0.1。符号表可用来建立自定义符号与直接地址之间的对应,并可附加注释,有利于程序结构清晰易读,以及日后软件的维护更新,在实际的开发中应该注重这点,它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按监控系统要完成的任务PLC程序可分为三个主要部分:l、广播发射机及附属设备(比如空调等)的自动开与自动关;2、模拟量的采集监控以及开关量的采集监控;3、与上位机通信,实现校时、数据的显示、参数的设置和故障记录等。

    1、广播发射机及附属设备的自动开与自动关:要实现发射机的自动开关机,首先必须向PLC提供发射机的开关机时间表,该时间表的存储,应保证当PLC断电的情况下不丢失。所以把它放入数据快可确保数据的稳定。PLC内部有自己的系统日期和时钟,PLC可通过相应的指令读实时时钟和设定实时时钟。PLC内部用8个字节表示日期和时钟,他们都用BCD码表示,从低到高分别表示年、月、日、小时、分钟、秒,第7个字节为0,第8字节表示星期。值得注意的是系统不会检查、核实时钟各量的正确与否,所以在设置时钟和日期时必须确保输入的数据是正确的,还有,不能同时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使用读写时钟指令,否则,产生非致命错误,中断程序中的实时时钟指令将不被执行。在编写发射机自动开关机程序段时,程序应该不断的读取系统时钟,并与数据块中的开关机时间表进行比较,如果与时间表中的时间吻合则执行相应的操作如开机、关机等,在本例中我用READ_RTC指令读出PLC的内部时钟,接着用BCD_I将BCD码的PLC时钟转换为十进制PLC时钟,再拿它与数据区中的开关机时间表比较,如果吻合则执行相应操作。

   2、模拟量的采集监控以及开关量的采集监控:发射机模拟量的采集可通过EM231、EM232或EM235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来实现。在本例中采用的是EM231,可通过DIP开关设置模拟量的输入范围,单极性:满量程输入0到10V、分辨率2.5mV;满量程输入0到5V、分辨率1.25mV;满量程输入0到20mA、分辨率5μA;双极性:满量程输入负5V到正5V、分辨率2.5mV;满量程输入负2.5V到正2.5V、分辨率1.25mV,根据实际需要设定响应的档位,如还不能满足则采样点要经过电路或仪器转换成合适的信号。要实现模拟量的监控就必须提供上限和下限,模拟量的上下限应该和开关机时间表一起放入数据快,程序应不断的取的模拟量的值并与数据块中的上下限比较,如果越限则报警或执行相应的操作。开关量的监控相对简单,不需要扩展模块,从PLC取得高低电位后直接可进行判断,有一点值得注意,为了防止干扰,模拟量应取多次的平均值,开关量的检测用延时接通电路。这样能很好的避免误报警和误操作。在本例《DX-600中波发射机自动控制》系统中,模拟量由于开始没有取多次平均值经常出现误报警,开关量也偶尔出现误报警,通过对模拟量多次取平均值、开关量采用10毫秒延迟电路后得到解决。

   3、与上位机通信,实现校时、数据的显示、参数的设置和故障记录等:PLC与上位机通信可采用自由通讯协议,自由通信口(Freeport Mode)方式是S7-200PLC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功能。S7-200 PLC的自由通信,即用户自己定义通信协议,波特率最高为38.4KB/s。它使S7-200 PLC可以与上位 PC机进行通信。PC机的RS-232可通过PC/PPI电缆与 S7-200 PLC连接起来进行自由通讯。与PC连接后,PLC程序可以通过使用接收中断、发送中断、发送指令(XMT)和接收指令(RCV)对通讯口操作。在自由通讯口模式下,通讯协议完全由用户程序控制,协议的制定依系统不同而不同,在“DX-600中波发射机自动控制”系统中为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无误,还采用了一种数据校验机制,把要传输的数据块中的各字节做“与”操作,得到的“和”作为校验字节。此种校验方法有简单实用等特点。通过SMB30(口 0)或SMB130(口1)允许自由口模式,而且只有在CPU处于RUN模式时才能允许。当CPU处于STOP模式时,自由通讯口停止,通讯口转换成正常的PPI协议操作。通过与PC的通讯,PLC把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PC上位机,这样上位机程序经过响应处理就能实现数据的图形显示。发射机的开关机时间表、模拟量的上下限也能很方便的通过上位来修改,而不必修改PLC程序。PLC的时钟也能通过上位机来设置(校时)。另外,通过上位机还可以定时抄表、记录故障的发生时间、类型,停播的时间等等,方便技术人员维护发射机。上位机程序的编写可通过任一款可视化编程软件如 VB,VC,C++Builder等,建议用C++Builder,它有功能强大,易学等特点。

   4、发射机监控系统的调试

   系统调试分模拟调试和联机调试。模拟调试可借助于模拟开关和 PLC输出端的输出指示灯进行;需要模拟信号I/O时,可用电位器和万用表配合进行。调试时,可利用上述外围设备模拟各种现场开关和传感器状态,然后观察PLC的输出逻辑是否正确。如果有错误则修改后反复调试。S7-200不但能在PC机上编程,还可在PC上直接进行模拟调试。联机调试时,可把编制好的程序下载到现场的PLC中。有时PLC也许只有这一台,这时要把PLC安装到控制柜相应的位置上。调试时一定要先将主电路断电。只对控制电路进行调试即可。通过现场联机调试信号的接入常常还会发现软硬件中的问题,经过反复测试系统后,才能最后交付使用。

   本例“DX-600自动控制系统”投入使用后,的确大大减轻了值班任务,而且能及时发现一些人工值班不易发现的故障,通过上位机对发射机的实时数据及故障记录都能很好的保存,供技术人员维护用。(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