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语言的介绍(Q系列)——SFC

楼主:
三菱Q系列编程语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梯形图(LAD)、指令表(LI)、顺序功能图(SFC)、结构化编程语言(ST)、功能块(FB),这五种编程语言都是符合IEC61131-3标准的编程语言,而且都可以在GX Developer里面实现。

一、SFC(顺序功能图)

SFC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是“顺序功能图”的缩写,是一种编程语言。将整个控制流程分割为一系列的控制步,用以清晰地表示程序执行顺序和控制条件。

(一)梯形图编程的难点:

1、一是梯形图编程中需要考虑复杂的电路互锁信号,这样就往往是程序设计者由于考虑不周到而忘掉复位的信号,增加了编程人员的负担。

2、梯形图没有固定的编程规则,不同的设计者按照各自不同的编程习惯、思路、方法来设计出相同功能的程序,以至于其他人要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3、梯形图主要以触点和线圈的组合来表示,且其程序没有与设备运行顺序相一致的表达,如果由于某些故障导致设备停止,则必须要检查整个程序来找出程序中的错误。

(二)SFC编程的优点:

    1、在程序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设备的动作顺序。不同的人员都比较容易理解其他人编写的程序,因为程序按照设备的动作顺序进行编写。

2、在设备故障时能够很容易的查找出故障所处在的工序,从而不用检查整个冗长的梯形图程序。

3、不需要复杂的互锁电路,更容易设计和维护系统。

(三)SFC的结构

SFC图由描述一系列机器工序的各个工序运行的“步“组成,并且包括描述从一个工艺到其他工艺的“转换条件”。

SFC程序的运行从初始步开始,每次转换条件成立时执行下一步并且在遇到END步结束一系列的运行。

SFC各个步的转换条件都是用梯形图描述。具体的SFC结构如下图:

500)this.width=500" border=0>

(四)、SFC的转移分类

    串行转移:当转换条件成立时执行下一步;

    选择转移:只执行其条件在并联排列的多个转换条件中第一个成立的步;

    并行转移:同时执行并联排列的多个步

    跳转:跳转至同一块内指定的步。

下图从左到右列举了四种结构:

500)this.width=500" border=0>

(五)、SFC的缺点:

    SFC适用于顺控程序,不适用于非顺控程序的控制,例如手工操作的控制和中断操作的控制等。

    Q系列中PLC可以同时使用多种编程语言编写的多个程序,因此,当不适合使用SFC的时候可以使用梯形图程序去控制,这样使用多个程序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