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经验

楼主:
A、 变频器品牌的选定:
       不要只看价格,有的变频器价格低,但质量、性能极差。其偷工减料,寿命短,配件少,难维修,
    如果换整个新的电路板则维修费会是天价。有的公司能承诺保修服务,但你的变频器可能要运到千里以
    外的城市,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好。有的变频器虽是名牌,但很娇气,要有好的使用环境才有好的
    质量。有的变频器装配的元件比较“独家专用”,难以买到而且价格高,这样维修费也高。性能差的变
    频器的另一个问题是一旦烧毁则相当严重,几乎没有维修价值
变频器的故障率相对较高,所以选购时
    要了解其维修是否方便,如你的附近是否有维修服务中心,变频器模块是否通用,是否容易买到。如果
    某个变频器用量大,则最好买多一两台作备用。如果你的变频器是用在简单的调速控制,请选用价格相
    对便宜的经济型系列。如果电机负载比较重、经常急停,请选用容量大一级或性能好的变频器。

B、 变频器不要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注塑机、冲床、洗衣机)。因为这样变频器里面的主回路联接
    螺丝容易松动,有不少变频器就因为这原因而损坏。

C、 接线问题:变频器输入端最好接上一个空气开关,保护电流不能太大,以防止变频器发生短路时烧毁不
    会太严重。一定不能把“N”端接地,特别是老电工最容易中招。控制线尽量不要太长,因为这样使控
    制板容易受电磁波干扰而产生误动作,也会导致控制板损坏,超过2米长的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旁边
    不要装有大电流而且经常动作的接触器,因为它对变频器的干扰非常大,经常使变频器误动作(显示各
    种故障)。有的人贪图方便,总是接通起动控制线,变频器一送电就起动电机,这样变频器由于流经充
    电电阻的电流太大而容易烧坏充电电阻。地线应接地良好,不然电机漏电严重时,地线带电也会损坏变
    频器。

D、 经常要急停的变频器最好加刹车电阻或采用机械刹车,否则变频器经常受电机反电势冲击,故障率
    会大大提高。

E、 变频器如果经常低速运行(小于15HZ),则电机要另加散热风扇

F、 灰尘与潮湿是变频器最致命的杀手。特别是当停机几天后,粘在电路板上的尘埃返潮,这时送电后变
    频器电路板就最容易打火而损坏,最好能将变频器安装在空调房里,或装在有虑尘网的电柜里。要定时
    清扫电路板及散热器上的尘埃;停机一段时间的变频器在通电前最好用电吹风吹一下电路板。

G、 某些品牌变频器当散热风扇坏了后,它都不会发出过热保护,直到变频器损坏,所以当风扇有响声就应
    该更换。

H、 有的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电压不稳定,变频器经常损坏,发电机加装稳压或过压保护装置后效果好

J、 防雷也很重要。虽然很少发生,但当变频器被雷光顾,将损坏惨重。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最容易被雷击,
    因为它有一条伸向天空的引雷水管。

K、 变频器的干扰也令人头痛,它会使其它电子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这时变频器输入、输出、控制线最好用
    屏蔽线,屏蔽层接线方法不能错。否则作用相反,有可能的再用铁管套住,加装滤波器,调低载波频
    率。如果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场效应管(如K系列)则其干扰会大些。

L、 当变频器坏了以后,最好不要交给没有维修经验的人修理,否则可能越修越坏。有时快熔断了,一定要
    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有的电工没有经验,马上装上一个好的快熔(绝对不能用铜线代替),结果是变
    频器烧毁,按我们的经验,如果快熔断则模块大多有问题,但模块坏快熔不一定断。很多变频器功率模
    块、整流模块是可互相替换的,如果一定要买原型号的,有可能买一到或价格高。

M、 我们在维修变频器过程中,经常碰到有些工厂自己维修后又炸掉的变频器,而且损坏比原来更严重,更
    难维修。经检查,原来他们用的维修过的模块。维修过的模块用仪表很难检测出来,各参数完全正,但
    由于其内部接线粗糙,晶体管的密封硅脂打开后没法封好。这样的模块有的能用几个月,有的一开机就
    炸毁。维修过的模块由于是打开后回又装回,所以仔细辨认还是可看出,其用502胶水粘住铜片,摸上
    去比较硬。而且原装模块的胶比较光滑、柔软。维修过的模块由于要清掉里面的硅脂,使模块变成空
    心,这时敲打其铜片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也可把损坏的模块拆开,看看接线是否粗糙。有的假模块是
    另贴标签的,从这个型号变成另一个型号,把电流小的贴成电流大的,甚至把耐压低的贴成耐压高的。
    现在标签印刷技术越来越仿真,但只要与原装的模块仔细对比一下还是可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