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手机信号屏蔽原理....

楼主:
了解手机信号屏蔽原理的能否交流下,小弟邮箱是
xiaojun1987222@163.com

网友:

俺也想知道,等俺问问高高手再回来和你说吧,嘿嘿

网友:

我知道的一种方法是做一个和手机同频率的源,让他的功率超过手机或者相当,手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也就达到了屏蔽的效果, 市场上好像有这类产品,我好像看到过,楼主可以查一下。

网友:

如果不考虑对其它无线设备干扰的话可以找个400mhz的对讲机, ^^^^^^^^^^^^^^^^^^^^ 用一个施密特触发电路产生一个频率9600赫兹以上的方波去控制它的发射键使其工作在反复开关状态, 其高次谐波就可以覆盖手机频段,方波上升下降沿一定要尖锐干净陡峭,如果配上个十瓦以上的宽频放大器效果更好, 放大器最好也工作在开关状态,方波的频率越高留给对方的间隙越小,覆盖范围可以达到3G,cdma都可能躲不过,周围的无线通信设备都可能被干掉。 这是个无差异阻塞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很危险,要远离机场山头等有导航设备的地方...................慎用!!!不要引起空难!!!! 以上言论只做技术性探讨,本人不担负任何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