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资料——国外近距无线通讯设备规范及法律条文

楼主:
虽然短范围(SRD)设备的使用无需许可证,但是每个国家都有针对这些设备的不同的法律和规范。这些设备受到不同管理机构的管辖。本文旨在给出这些规定的概要并告诉读者如何在互联网上查找这些信息。本文还包括对FCC Part 15和ETSI EN 300-220的概述。
节15.231
根据15.231部分(段a至段d),一个设备允许传输:
  • 控制或命令信号
  • ID码字
  • 紧急情况下的无线控制信号

然而,设备不允许:
  • 传输语音或视频
  • 控制玩具
  • 传输连续数据

如果发射机被手工激活,传输须在开关被释放后5秒内停止。如果传输是自动的,那么它必须在激活后5秒内停止。在有规律的预先确定间隔的周期性发射是不允许的,除非每个发射机的传输周期不超过1秒/小时,例如安全应用中的周期性查询或监控发射机。
基频(260-470MHz)的最大场强从3750µV/m至12500µV/m线性增加。这些限制针对的距离为3米。杂波信号将被衰减至低于基频信号20dB。带宽不能超过中心频率的0.25%。带宽由调制的载波衰减20dB处确定。
设备可用于任意类型的工作(段e),只要输出功率减半、最大传输时间限制在1秒以内并且发射间的间隔30倍于发射持续时间(但不得低于10秒)。所有其他在段b至d中的规定仍然有效。
节15.249
工作于902-928MHz频带的设备须遵循15.249部分,允许的场强最高50mV/m (距离3米)。谐波限制在500µV/m,同时其他杂波信号被限制在50dBc.
对发射的内容和持续时间没有限制。
在欧洲,欧洲邮电管理局(CEPT)负责管理频带分配和输出功率。欧洲无线电管理局(ERO)是CEPT电信委员会(ECC)的常设办事处,并且负责发布ERC REC 70-03中的建议。以下是433MHz和868MHz频段的概述。

Class

Frequency Band

Power (e.r.p)

Duty Cycle

Channel Spacing

Notes

1e

433.050-434.79

10mW

<10%

No spacing

Non-specific SRDs.
Audio and voice signals should be avoided.

10c

863.000-865.000

10mW

100%

200kHz

Wireless microphones

13a

863.000-865.000

10mW

100%

No spacing
(300kHz for analog systems)

Wireless audio

1f

868.000-868.600

25mW

<1.0%

No spacing

Non-specific SRDs

7a

868.600-868.700

10mW

<0.1%

25kHz

Alarms

1g

868.700-869.200

25mW

<0.1%

No spacing

Non-specific SRDs

7d

869.200-869.250

10mW

<0.1%

25kHz

Alarms

7b

869.250-869.300

10mW

<0.1%

25kHz

Alarms

1h

869.300-869.400

10mW

No restriction

25kHz

Non-specific SRDs

1i

869.400-869.650

500mW

<10%

25kHz

Non-specific SRDs

7c

869.650-869.700

25mW

<10%

25kHz

Alarms

1k

869.700-870.000

5mW

100%

No spacing

Non-specific SRDs

以下是一个简要的总结:
频率误差(节8.1)
频率误差或漂移不应超过标称或极端条件下的数值。

Channel Spacing

Frequency Error Limit (kHz)

300-500MHz

500-1000MHz

10/12.5kHz

±1 (b)
±1.5 (m)
±2.5 (p)

No value specified

20/25kHz

±2 (b)
±2 (m)
±2.5 (p)

±2.5 (b)
±2.5 (m)
±3 (p)

注: (b) = 固定基站; (m) = 移动基站; (p) = 便携基站
载波功率(馈电) (节8.2)
应用于具有固定外部天线连接器的设备。载波输出功率不应超过给定的功率等级。

Power Class

Power Level (mW)

5a

0.025

7a

有效辐射功率(节8.3)
应用于具有集成或专用天线的设备。限制同上。
相邻信道功率(节8.5)
相邻信道功率不应超过:

Channel Separation < 20kHz

Channel Separation > 20kHz

Normal Test Conditions

10µW

200nW

Extreme Test Conditions

32µW

640nW

宽带设备(>25kHz)的调制带宽范围(节8.6)
调制带宽的范围包括所有在杂波电平以上的相关边带以及极端测试条件下的频率误差和漂移。杂波电平的限制为250nW。
杂波信号发射(节8.7)
测量须在没有调制的情况下进行。对于工作在470MHz以下的发射机,测量须在9kHz至4GHz下进行。对于工作在470MHz以上的设备,频率上限为12.75GHz。任何杂波发射的功率,传导或辐射的,均不应超过以下数值:

State

47MHz to 74MHz
87.5MHz to 118MHz
174MHz to 230MHz
470MHz to 832MHz

Other Frequencies
below 1000MHz

Frequencies
Above 1000MHz

Operating

4nW

250nW

1µW

Standby

2nW

2nW

20nW

低电压情况下的频率稳定性(节 8.8)
对于使用电池的设备,发射机须在电压跌至最低极限电压值以下时保持信道工作或停止工作。
接收机杂波辐射(节9.4)
接收机杂波辐射来源于设备和天线。对于工作在470MHz以下的接收机,测量须在9kHz至4GHz下进行。对于工作在470MHz以上的设备,频率上限为12.75GHz。任何杂波发射、传导或辐射的的功率,均不应超过以下数值:

<1000MHz

>1000MHz

Spurious Limit

2nW

2nW

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通信局(ACA)负责管理无线频谱。

网友:

转贴起码也要注明出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