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AT89C2051程序

楼主(2007-01-29):
请教AT89C2051程序
我对P1.2用了下拉电阻,开机后检测P1.2为低
外电路中P1.2连了个开关,开关合上时接5V
然后在程序中写到:
JNB P1.2,$
目的是通过检测P1.2,当开关合上时程序向下运行。达到步进的效果!
但实验发现有CLR P1.2程序不会步进,
而没有CLR P1.2时程序步进。请教高手为什么如此??![:D]

楼主:
错了, 我对P1.2用了下拉电阻,开机后检测P1.2为低 外电路中P1.2连了个开关,开关合上时接5V 然后在程序中写到: CLR P1.2 JNB P1.2,$ 目的是通过检测P1.2,当开关合上时程序向下运行。达到步进的效果! 但实验发现有CLR P1.2程序不会步进, 而没有CLR P1.2时程序步进。请教高手为什么如此??!

网友:
呵呵,你用了CLR P1.2后,这个脚的电平永远也不能为高了。 因为CLR P1.2会使这个脚内部的下拉管导通,现在这个脚差不多是跟地接在一起。 现在如果你合上开关,而没有加限流电阻,有可能会把芯片烧坏呢~~~~

楼主:
多谢!!谢谢指教!

网友A(2007-05-23):
请问你是做什么的啊 能把程序发上来看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