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简介

楼主:
PCB板简介

PCB基础知识

一、         PCB定义:

PCB(PRINTING CIRCUIT BOARD)是指在覆鲷板上经过印刷、蚀刻、冲裁等加工手段生产出客户所要电图形的板。

二、         PCB的基础材料:覆铜板

三、         覆铜板的生产流程

原材料(由石碳酸、聚甲醛及桐油等有机化合物)→混合成树脂(在化学反应器里不同类别的积层板,可使用不同的树脂)→浸胶处理(由加固物料渗透合成树脂形成薄片,此过程中含成树脂由加固物料穿过树脂注入机吸收,经过初步化学反应而聚合,同时加固物料之构造与吸收能力各异,注意温度、时间、气流等因素影响)→裁切及重迭配箔(按预定尺寸大小,厚度、吸铜箔厚度要求配箔迭成不同薄片)→加热及加压处理(迭起的薄片经过热力及压力压紧,使合成树脂进一步发生缩聚反应,使其它如空气、蒸气及其它剩余化学物料从薄片中排除或蒸发)→裁切→磨边→包装

四、         覆铜板分类

1.     按防火性分为  防火性(94V0)   KL09

XPC  不防水如用於民間收音機

               不防火性(94HB) 如家用收音机内机板

具有防水性、環保性

FR-1

                  纸板

2.

22F     如黃河X-B2002  20Z  2.3

按材质分为          FR-2

                  半玻璃纤维   CEM-1   如万年富X-B400   20Z  2.3

                               CEM-3   如万年富CP-100

                  全玻璃纤维  FR-4  如永照KL09AD7216

五、         常见的覆铜板构成、特性及辨别

名称

纸板

酚醛、纸、铜箔

易受潮.机械强度低、成本低、一般用于小型家用电器

颜色偏浅、偏裼色

FR-1

FR-2

纸、酚醛树脂、铜箔

且有环保型,不含卤素,不含锑,可避免燃烧时产生有毒物质和气体。适用于高密度粘着技术等精密线路,耐漏电流痕迹优越(600V以上)机械强度,扭曲度小且稳定。气味小,有利于环保,同时适于室温冲床

颜色偏浅

22F

纸、玻璃布、环氧树脂、铜箔

表面上下各一层玻璃布,中间由纸构成,机械强度、防潮性、防火性比纸板优。一般不符合安规

偏黄或褐色较深些如黄河X-B2002 20Z 2.3万年富Y-B200 10Z 2.4

CEM-1

纸、玻璃布、环氧树脂、铜箔

玻璃布含四层,具有良好耐热冲击性能,良好冲压加工性,良好耐温性,耐漏电流、痕迹耐金属离子迁移性,符合安规

板材颜色偏米白色,如万年富X-B400 20Z 2.3

偏米黄色建发KB AD25S

CEM-3

玻璃布、玻璃毡、铜箔、环氧树脂、无机材料

玻璃布含六层,可代替FR-4,具有良好冲压工性,良好金属化孔的可靠性,良好耐湿、耐热性。具有环保性

颜色偏黄绿色,万年富CP-100

FR-4

全纤维性

层与层之间粘接性强,尺寸变化小,高速钻孔时产生树脂污垢少,具有卓越电气性能与机械性能,优越耐热性,一般用于移动电话,军事设备、计算器等产品

颜色透明白色。如建滔KB板材 永照KL09

六、         覆铜板防火等级鉴别:

1.  一般厂商以红色字符表示,KB2D厂家字符。(除长春环保型外)

2.  字符一般为黑色或蓝色为不防火

七、         PCB制作流程:

1.  工程制作:

根据客户提供相关数据(样品或图片)通过计算机进行菲林制作→网板正反两面图形

2.  生产制造流程:

原材料(覆铜板,检查铜箔外观、尺寸,拿取时须戴手套,防止表面受污染)→裁料(根据客户要求大小、尺寸按其规格)→前处理(田酸性磨刷表面自然氧化层或灰尘)→线路印刷(检查铜箔表面是否洁凈,以免引起耐蚀油墨排斥。经过温膜印刷、爆光显影,同时注意PCB方向性,一般纵向比横向优越,即与厂商字符方向一致。假如选错,可能造成加工时或之后屈曲,尺寸收缩,机械强度发生部题,此工序都是自动线→蚀刻(一般采用碱性蚀铜碱性,蚀刻后尺快用水将蚀刻液完全洗去,以防止电气性能和铜箔接触力恶化,以及基材变色)→铝定孔(根据菲林制作时的定位孔,以便于后续中冲床印刷作业)→光板磨刷(以利于铜箔面、板面光洁,便于后续作业)→文字面印刷(碳墨印刷、印刷背面字符)→中处理(洗凈及保持线路部分洁凈防止后续耐焊油墨隆起或剥落)→防焊面印刷(即上绿油,起到隔阻、保护电路板活性)→冲床加工(即冲零件孔,此环节特别注意距离与温度。温度偏高孔密集地方容易隆起引起铜箔分离,如果太低,则易出现裂痕,铜箔剥落现象,成型孔用PIN针测试,冲完孔还需进行一次套孔,防止未冲到以及堵孔现象)→过V-cut(方便连片分开)→电测(线路通断测试)→后处理(即再次清理板面灰尘,上助焊剂或保护铜剂,以利于保护铜箔面防止氧化,同时增强后续焊锡活性)QC检查→QA抽检→包装→入库。

PCB在制程中的异常及原因分析

一、     PCB氧化其原因为:

1.     PCB铜箔面受到外界含酸、碱性物质污染,使铜箔面保护层受到破坏。从手取PCB接到铜箔面;受到腐蚀性

2.     PCB贮存的环境条件未达到标准。一般要求温度25℃±2℃,湿度55%-85%,如:受到阳光直接照射或受到雨水影响。

二、     PCB铜箔残缺断路短路,其原因为:

1.     覆铜板在蚀刻时由于耐蚀油墨未充分印刷,覆盖在所需的线路上

2.     由于铜箔面未处理洁凈,有残渍,凹凸不平现象,引起线路印刷不良

3.     由于在PCB电测时漏测,以及外观检查未发现。

三、     PCB面文字面印刷模糊、残缺、偏位其原因:

1.     菲林制作网面偏位,定位孔不良。

2.     印刷时比印网不良

3.     PCB背面不光洁,机板变形

四、     PCB漏冲孔、堵孔、偏孔、孔径偏小现象

1.     由于机床冲床作业时,冲针断,或磨损较大

2.     由于气压偏小

3.     由于冲孔后进入套孔时漏套,或是套孔时残物被拉回堵塞原来的孔

4.     由于机台作业面不洁凈,使殛料又落入孔中

5.     偏孔其主要是由于定位不良或机板变形造成,在过锡炉时可造成空焊现象

五、     PCB漏V-cut,V-cut深度未达到标准(原板厚的2/3)造成分析因难或易断之原因

1.     刀具磨损较大,上刀与下刀不平行

2.     V-cut宽度小于0.2mm,深浅不一

3.     厂商作业环境不良,已过与未过板区分不明显。

六、     PCB孔边缘铜箔裂痕、分离、剥落,有轻微白斑现象,其原因:

在冲孔时,由于温度控制不良造成,如果温度偏高则会引起铜箔分离,如果温度低,则出现裂痕、剥落现象,同时引起铜箔表面不光洁,有白斑产生。

七、     PCB绿油剥落与不均现象

1.     在防焊面印刷时由于线路部分未洗凈有脏污和杂质,造成耐焊油塞,隆起或剥落,或不均

2.     防焊油墨(绿油)质量不良,含有水份与其它杂质较重

3.     PCB在过锡炉时,由于机板内含水份较重,受到高温时发生蒸发引起

八、     有关PCB在过锡炉时焊锡不良状况有:

(一)  PCB不吃锡或吃锡不良其原因

1.PCB板面发生严重氧化(即发黑),易不吃锡

2.     PCB板面铜箔保护处理与锡炉的助焊剂不匹配

3.     PCB铜箔面受到如油、漆、蜡、脂等杂质污染,这些可用清洗剂除去,但由于受到防焊油墨污染,就难以除去,易引起不吃锡

4.     机器设备与维修的偏差,即为:温度输送带速度、角度、PCB浸泡深度有关

5.     PCB面零件焊锡性不良

6.     对于贯孔PCB应检查贯穿孔是否平整干凈、断裂或其它杂质。

7.     锡炉中锡铅含量成分超标。

(二)PCB面锡球产生的原因

1.由于助焊剂中含水量过高

2.     PCB预热不够,导致表面的助焊剂未干

3.     不良的贯穿孔

4.     IT环境温度过高

(三)PCB面锡洞(即空焊)少锡

1.由于孔边缘铜箔面破孔或残缺,以及组件脚吃锡不良造成

2.贯孔板由于孔内气体产生较慢或较少,当往上挥发时由于上面锡已凝固,而底部熔锡未干冲出造成

3.铜箔面该上锡范围而小铜箔面的1/4

(四)PCB面吃锡过剩-包锡其原因:

包锡是指焊点四周被过多的锡包覆而不能判断其为标准焊点

其原因:1.过锡深度不正确

2.预热或锡温不正确

3.助焊剂活性与比重选择不当

4.PCB及零件焊锡不良

5.不适合的油脂物夹混在焊锡流程里

6.锡的成份不标准或已经严重污染

()PCB上锡峰其原因

1.           温度传导不良:1机器设备或工具传导温度不均                             2PCB表面太大的焊接触面或密集焊接物,使局部吸热造成热传导不够

2.     焊锡性:1PCB或零件本身焊锡性不足

2助焊剂活性不够,不足以润焊

3.     PCB设计:1零件脚与零件孔比率不正确

2设插零件的贯穿孔太大

3PCB表面焊接区域太大时,无防焊圈造成表面熔锡凝固慢,流动性大

4.     机器设备:1PCB过锡太深

2锡波流动不稳定

3锡炉内有锡渣或悬浮物

(六)PCB上发生短路现象

1.     PCB设计:1PCB焊接面设有考虑锡流的排放,造成锡流经过发生堆积

2PCB过锡后,焊点或其它焊接线路未干产生熔锡流动,沾到附近线路

3PCB线路设计太近

4零件脚弯脚不规则,彼此太近

2.     焊锡材料:1PCB或零件脚有锡或铜等金属之杂物残留

2PCB或零件脚焊锡性不良

3助焊剂活性不够

3.     机器设备:1遇热不够

2锡波表面有浮渣

3PCB浸锡太深

4锡波振动较大

网友:

学习PROTEL有问题可找我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重新上传下文章..好像格式不对.还有能不能发到我邮箱里guizi8514@126.com???

网友:

你好!楼主,请问现在UL认证里,HB材料的防火温度能不能申请130度,我听说KB料能够做到,其它料就不行,请问有没有这种说话

网友:

你好!楼主,请问现在UL认证里,HB材料的防火温度能不能申请130度,我听说KB料能够做到,其它料就不行,请问有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

可以的哈,如果pcb有甚么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
Altium PADS 单片机QQ群,欢迎电子开发与爱好才者贤才加入,群号:88031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