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通信技术初探

楼主:
21世纪,移动通信技术和市场飞速发展。在新技术、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下,未来移动通信技术将呈现以下几大趋势:1)网络业务数据化、分组化,移动互联网逐步形成;2)网络技术数字化、宽带化;3)网络设备智能化、小型化;4)应用于更高的频段,有效利用频率;5)移动网络的综合化、全球化、个人化;5)各种网络的融合;6)高速率、高质量、低费用。这是第四代(4G)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4G的定义

  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概念可称为宽带接入和分布网络,具有非对称的超过2Mb/s的数据传输能力。它包括宽带无线固定接入、宽带无线局域网、移动宽带系统和交互式广播网络。 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比第三代标准具有更多的功能。第四代移动通信可以在不同的固定、无线平台和跨越不同的频带的网络中提供无线服务,可以在任何地方用宽带接入互联网(包括卫星通信和平流层通信),能够提供定位定时、数据采集、远程控制等综合功能。此外,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是集成多功能的宽带移动通信系统,是宽带接入IP系统。

  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主要指标:1、数据速率从2Mb/s提高到100Mb/s,移动速率从步行到车速以上。2、支持高速数据和高分辨率多媒体服务的需要。宽带局域网应能与B-ISDN和ATM兼容,实现宽带多媒体通信,形成综合宽带通信网。3、对全速移动用户能够提供150Mb/s的高质量影像等多媒体业务。

  目前,发达国家已经着手研制第四代移动通信的标准和产品。美国AT&T公司已经在实验室中研究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其目的是提高蜂窝电话和其他移动设备访问互联网的速率;大约五年后,这项技术即可面世。日本的DoCoMo移动通信公司也在进行第四代移动通信的研究,争取在2008年左右推出4G产品。爱立信公司宣布已开始着手研制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其研究机构负责人表示,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不仅可以将上网速度提高到超过3G技术的50倍,而且届时人类将首次实现三维图像的高质量传输。该公司预计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大约在2010年正式投入市场。我国目前对第四代移动通信技还处于探讨起步阶段,因此,对4G移动通信的研制工作显得十分迫切

网友:

4G移动通信的网络结构   结合移动通信市场发展和用户需求,4G移动网络的根本任务是能够接收、获取到终端的呼叫,在多个运行网络(平台)之间或者多个无线接口之间,建立其最有效的通信路径,并对其进行实时的定位和跟踪。在移动通信过程中,移动网络还要保持良好的无缝连接能力,保证数据传输的高质量、高速率。4G移动网络将基于多层蜂窝结构,通过多个无线接口,由多个业务提供者和众多网络运营者提供多媒体业务。 因此,4G移动通信技术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 多种业务的完整融合。个人 通信、信息系统、广播、娱乐等业务无缝连接为一个整体,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4G应能集成不同模式的无线通信——从无线局域网和蓝牙等室内网络、 蜂窝信号、广播电视到卫星通信,移动用户可以自由地从一个标准漫游到另一个标准。各种业务应用、各种系统平台间的互连更便捷、安全,面向不同用户要求,更富有个性化。   * 高速移动中不同系统间的无缝连接:用户在高速移动中,能够按需接入系统,并在不同系统间无缝切换,传送高速多媒体业务数据。   * 各种用户设备便捷地入网:各种价格低廉的设备应能方便地接入通信网络中。这些设备体积小巧、甚至无需接入电源网即可工作。用户与设备间不再局限于听、说、读、写的简单交流方式,为满足用户的特殊需要和特殊用户(如残疾人)的需要,更多新的人机交互方式将出现。   * 高度智能化的网络:4G的网络系统是一个高度自治、自适应的网络,它具有良好的重构性、可伸缩性、自组织性等,用以满足不同环境、不同用户的通信需求。   * 独立的软件平台。   同时,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将加快并实现目前的计算机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卫星通信网等网络融为一体,宽带IP技术和光网络将成为多网融合的支撑和结合点。   数字化数据交易点(digital market-place)是4G移动网络的一个重要技术。它用于预处理各个不同网络平台之间的呼叫。在网络平台之间的特定协议条件下,帮助业务供应者提供高质量、低费用的业务应用。例如,两个网络平台之间传送电视数据信息,首先经由数字化数据交易所处理。在数字化数据交易所里,这个电视数据信息将被分离成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经由不同信道传送。音频信号将由覆盖广泛的网络传送,视频信号将由只能处理、接收视频信号的网络传送,从而达到降低通信成本和有效利用传输信道的目的。未来的全球互联网系统和骨干网系统,将以结合宽带IP技术和光纤网技术为主。4G移动网络的蜂窝按功率大小被细分为macro BS、micro BS和pico BS三类。

网友:

4G移动通信的接入系统   4G移动通信接入系统的显著特点是,智能化多模式终端(multi mode terminal)基于公共平台,通过各种接入技术,在各种网络系统(平台)之间实现无缝连接和协作。在4G移动通信中,各种专门的接入系统都基于一个公共平台,相互协作,以最优化的方式工作,来满足不同用户的通信需求。当多模式终端接入系统时,网络会自适应分配频带、给出最优化路由,以达到最佳通信效果。目前,4G移动通信的主要接入技术有:无线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例如2G、3G);无绳系统(如DECT);短距离连接系统(如蓝牙);WLAN系统;固定无线接入系统;卫星系统;平流层通信(STS);广播电视接入系统(如DAB、DVB-T、CATV)。随着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变化,新的接入技术将不断出现。   不同类型的接入技术针对不同业务而设计,因此,我们根据接入技术的适用领域、移动小区半径和工作环境,对接入技术进行分层。   * 分配层:主要由平流层通信、卫星通信和广播电视通信组成,服务范围覆盖面积大。   * 蜂窝层:主要由2G、3G通信系统组成,服务范围覆盖面积较大。   * 热点小区层:主要由WLAN网络组成,服务范围集中在校园、社区、会议中心等,移动通信能力很有限。   * 个人网络层:主要应用于家庭、办公室等场所,服务范围覆盖面积很小。移动通信能力有限,但可通过网络接入系统连接其他网络层。 * 固定网络层:主要指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组成的固定通信系统。   网络接入系统在整个移动网络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未来的接入系统将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技术革新和突破:(1)为最大限度开发利用有限的频率资源,在接入系统的物理层,优化调制、信道编码和信号传输技术,提高信号处理算法、信号检测和数据压缩技术,并在频谱共享和新型天线方面做进一步研究。(2)为提高网络性能,在接入系统的高层协议方面,研究网络自我优化和自动重构技术,动态频谱分配和资源分配技术,网络管理和不同接入系统间协作。(3)提高和扩展IP技术在移动网络中的应用;加强软件无线电技术;优化无线电传输技术,如支持实时和非实时业务、无缝连接和网络安全。 4G移动通信的软件系统v    4G移动通信的软件系统趋于标准化、复杂化、智能化。软件系统的首要任务是,创建一个公共的软件平台,使不同通信系统和终端的应用软件,通过此平台“互连互通”;并且,通过此软件平台,实现对不同通信系统和终端的管理和监控。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软件标准和互连协议,是4G移动通信软件系统的关键。   软件系统将逐步采用Web服务模式,以代替现行的客户/服务器模式。新的计算机语言如XML,将用于未来的这种基于Web的分布式服务。另一方面,软件系统还将在网络安全上做进一步研究,以保障通信网络的正常工作、数据完整和其他特殊需要。 4G移动通信的关键技术   在4G移动通信中,下列关键技术需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 定位技术:定位是指移动终端位置的测量方法和计算方法。它主要分为基于移动终端定位、基于移动网络定位或者混合定位三种方式。在4G移动通信系统中,移动终端可能在不同系统(平台)间进行移动通信。因此,对移动终端的定位和跟踪,是实现移动终端在不同系统(平台)间无缝连接和系统中高速率和高质量的移动通信的前提和保障。   * 切换技术:切换技术适用于移动终端在不同移动小区之间、不同频率之间通信或者信号降低信道选择等情况。切换技术是未来移动终端在众多通信系统、移动小区之间建立可靠移动通信的基础和重要技术。它主要有软切换和硬切换。在4G通信系统中,切换技术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并朝着软切换和硬切换相结合的方向发展。v   * 软件无线电技术:在4G移动通信系统中,软件将会变得非常繁杂。为此,专家们提议引入软件无线电技术,将其作为从第二代移动通信通向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的桥梁。软件无线电技术能够将模拟信号的数字化过程尽可能地接近天线,即将 A/D和D/A转换器尽可能地靠近RF前端,利用DSP进行信道分离、调制解调和信道编译码等工作。它旨在建立一个无线电通信平台,在平台上运行各种软件系统,以实现多通路、多层次和多模式的无线通信。因此,应用软件无线电技术,一个移动终端,就可以实现在不同系统和平台之间,畅通无阻的使用。目前比较成熟的软件无线电技术有参数控制软件无线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