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用多大的好呢??英文的说明书看了半天一头雾水 我找到5V的了 告诉我

楼主:
[]谁提供选光隔的注意点和各种型号的区别!!!!例如: TLP521-4和PC817的性能比较

网友:
Re: 上拉电阻用多大的好呢??英文的说明书看了半天一头雾水 我找到5V的了 告

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上拉电阻???
如果是单片机的上拉电阻,可以用1K到10K都可以,如果你是做光耦的限流电阻,那么给个我的公式你,自己算算。
就知道应该回多大的电阻了。比如12V的电源,接上光耦,那么它的限流电阻就是:(12-2)/10(ma)=1K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