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定时器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7-02-01):
请教一个关于定时器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最近我做了块板子,用定时器0做倒记时,时间完了就转入音乐子程序(用定时器1实现);前面功能都行,可是当按键跳出音乐子程序后,倒记时工作不了,看特殊存储器状态是发现原来是定时器0中断不了了。请问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是菜鸟,我发表点看法吧!我认为你的定时器1设置有问题。 可能你在进入下一个内部中断0之前 内部中断1没返回好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原来是我在定时器0的中断程序中调用子程序,而我在返回的时候却不是返回到中断程序中,返回到了主程序,所以没有清除到定时器中断标志,所以使中断没办法响应。。希望大家不要再犯我这样的错误。。

网友A:
呵呵,解决就好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怎么用定时器做中断?这么多种方式,应该怎么来选 啊,我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