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的产生

楼主:
物质都是由分子组成,分子是由原子组成,原子中有带负电的电子和带正电荷的质子组成。在正常状况下,一个原子的质子数与电子数量相同,正负平衡,所以对外表现出不带电的现象。但是电子环绕于原子核周围,一经外力即脱离轨道,离开原来的原子儿而侵入其他的原子BA原子因缺少电子数而带有正电现象,称为阳离子、B原子因增加电子数而呈带负电现象,称为阴离子。

  造成不平衡电子分布的原因即是电子受外力而脱离轨道,这个外力包含各种能量(如动能、位能、热能、化学能……)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两个不同材质的物体接触后再分离,即可产生静电。当两个不同的物体相互接触时就会使得一个物体失去一些电荷如电子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使其带正电,而另一个体得到一些剩余电子的物体而带负电。若在分离的过程中电荷难以中和,电荷就会积累使物体带上静电。所以物体与其它物体接触后分离就会带上静电。通常在从一个物体上剥离一张塑料薄膜时就是一种典型的接触分离起电,在日常生活中脱衣服产生的静电也是接触分离起电。
  固体、液体甚至气体都会因接触分离而带上静电。为什么气体也会产生静电呢?因为气体也是由分子、原子组成,当空气流动时分子、原子也会发生接触分离而起电。所以在我们的周围环境甚至我们的身上都会带有不同程度的静电,当静电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放电。

  我们都知道摩擦起电而很少听说接触起电。实质上摩擦起电是一种接触又分离的造成正负电荷不平衡的过程。摩擦是一个不断接触与分离的过程。因此摩擦起电实质上是接触分离起电。在日常生活,各类物体都可能由于移动或摩擦而产生静电。工作桌面、地板、椅子、衣服、纸张、卷宗、包装材料、流动空气。
  另一种常见的起电是感应起电。当带电物体接近不带电物体时会在不带电的导体的两端分别感应出负电和正电。除物体除接触后分离能起电外,当带电物体接近不带电物体时会在不带电的导体的两端分别感应出负电和正电,如下图1所示。当物体AC发生放电时会造成CB之间放电,如下图2所示。若CB之间不发生放电,则C会带上剩余的电荷,如下图3所示。

  静电学是十八世纪以前以库仑定律为基础建立起的以研究静止电荷及场作用规律的学科,是物理学中电磁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静电工程学系指从十九世纪初到现在形成的以静电学为基础而研究静电危害及其防护和静电应用技术的专门科学。其主要研究内容有静电应用技术如静电除尘、静电复印、静电生物效应等以及静电防护技术如电子工业、石油工业、兵器工业、纺织工业、橡胶工业以及航天与军事领域等防静电危害问题。
  静电放电(ESD-- Electro Static Discharge)问题是本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研究静电的产生与衰减、静电放电模型、静电放电效应如电流热(火花)效应和电磁效应等的学科。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及电磁环境越来越复杂,对静电放电的电磁场效应如电磁干扰(EMI)及电磁兼容性(EMC)问题越来越重视。

  人体身上的静电有多高
  在干燥的季节若穿上化纤衣服和绝缘鞋在绝缘的地面行走等活动,人体身上的静电可达几千伏甚至几万伏。
  下表是在两种不同湿度条件下人体活动产生的静电电位。在干燥的季节,人体静电可达几千伏甚至几万伏。(如表)
静电测量的主要参数

  电荷量
  静电的实质是存在剩余电荷。电荷是所有的有关静电现象本质方面的物理量。电位、电场、电流等有关的量都是由于电荷的存在或电荷的移动而产生的物理量。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检测站和工矿企业等部门经常需要测量物体的电荷量或电荷密度。表示静电电荷量的多少用电量Q表示,其单位是库仑C,由于库仑的单位太大通常用微库或纳库
  1库仑=1000000微库
  1微库=1000000纳库
  在测量粉体带电及其荷质比,测量防静电服的性能时都要测量其带电电荷量。
测量物体的带电电量从原理上说可用法拉第简和静电计及静电电容测量,但这种方法测量繁琐,误差较大,而且对于非静电技术人员使用时更时因难。现有一种准确迅速测量物体电荷量的专用仪器-EST111数字电荷仪/EST112数字电量表。使用极为方便,受到广大科研单位和厂硫企业如全国各防静电服生产的好评。其使用单位有:西北纺织工学院、劳动部劳保科学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
  静电电压
  由于在很多场合测量静电电位较容易,另一个常用的静电参数是静电电位,其单位为伏,但由于静电电压通常很高,因此常用一个较大的单位-千伏(kV)
  1kV=1000V
  测量静电电压的仪表通常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对于测量有源带电体如静电发生器(高压电源)等的静电电压常用接触式,测量这类静电可用Q-V系列静电表。但由于接触式仪器在与被测物体接触时会使带电物体的静电放电,而使而电荷量减少或使带电物体的电容增加,这两个因素都将使物体的静电电位降低,因而测出的结果与物体真实带电情况相差较大,所以这在测量许多物体的静电电压时更常用的方法是用非接触式静电电压表,这种仪表在测量时不与初测物体任何接触,因而对被测量物体的静电影响很小,常用的仪表有EST101型防爆静电电压表,这种仪表不但在一般场所能准确迅速测量出物体的静电电压,而且可在对防爆要求很高的场所使用,其重量轻、体积小,价格也很低,因而在国内得到广泛使用,如全军各油库、弹药、火工品、石油、化工、纺织、造纸、橡胶、印刷、计算机等行业等。
什么是ESD
简言之,ESD就是电荷的快速中和,电子工业每年花在这上面的费用有数十亿美元之多。我们知道所有的物质都由原子构成,原子中有电子和质子。当物质获得或失去电子时,它将失去电平衡而变成带负电或正电,正电荷或负电荷在材料表面上积累就会使物体带上静电。电荷积累通常因材料互相接触分离而产生,也可由摩擦引起,称为摩擦起电。
有许多因素会影响电荷的积累,包括接触压力、摩擦系数和分离速度等。静电电荷会不断积累,直到造成电荷产生的作用停止、电荷被泄放或者达到足够的强度可以击穿周围物质为止。电介质被击穿后,静电电荷会很快得到平衡,这种电荷的快速中和就称为静电放电。由于在很小的电阻上快速泄放电压,泄放电流会很大,可能超过20安培,如果这种放电通过集成电路或其他静电敏感元件进行,这么大的电流将对设计为仅导通微安或毫安级电流的电路造成严重损害。
有多种模型可以用来表述器件如何受到损害,如人体模型(HBM)、机器模型(MM)、带电器件模型(CDM)以及电场对器件的影响等。对于自动装配设备而言,主要考虑后三种损坏模型(模式),我们在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机器模型/模式 自动装配设备使用导轨、传动带、滑道、元件运送器和其他装置来移动器件使之按工艺要求的方向运动,如果设备设计不当,传动带和运送系统上可能会积累大量电荷,这些电荷将在工艺过程中通过器件泄放。设备部件通过器件放电就称为机器模型/模式。
带电器件模型/模式 如果一个器件因某种原因累积了电荷并与一个带电少的表面相接触,电荷就会通过器件上的导电部分泄放。当器件向其他材料放电时,就称为带电器件模式,用带电器件模型表示。
电场影响 电场感应会在IC阻性线路间产生电位差,引起绝缘体介质击穿。造成失效的另一个原因是器件上的电荷在电场中会被极化,从而产生电位差并向异性电荷放电,形成双重放电或中和。在ESD控制中使用了具有不同电阻特性的材料,这些材料用在自动装配设备中可以获得理想的效果。描述材料电阻特性通常用表面电阻率或体电阻率。
常见概念及应用
表面电阻率 简单地说表面电阻率就是同一表面上两电极之间所测得的电阻值,将电极形状和电阻值结合在一起通过计算可得到单位面积的电阻值。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得到读数为单位面积电阻值的测量仪。
体电阻率 体电阻率是通过材料厚度的电阻值,单位是Ω·cm
导电材料 导电材料指表面电阻率和体电阻率分别小于106Ω106Ω·cm的材料。
耗散材料 耗散材料指表面电阻率和体电阻率分别小于1012Ω1012Ω·cm的材料。
防静电材料防静电指的是能够抑制电荷累积,可以在材料制造过程中添加或者局部加入某种物质得到这种特性。防静电材料无需用表面或体电阻率表示。
导电添加剂和薄膜 如果由于成本或者其他设计上的原因只能使用塑料材料或复合材料时,可以使用添加剂改善静电特性,将添加剂混入塑料材料中,根据添加剂和树脂百分比不同可获得所需的导电性或耗散性。
在树脂中加入纤维可以使之获得导电性或耗散性并增强强度,这种纤维可能本身就有导电性或者采用了表面电镀工艺。虽然添加纤维可得到这些好处,但它也改变了收缩率和韧性。填充剂可以提供导电性和耗散性,增加强度,但常常会降低基体树脂的硬度。表1是一些常见的导电添加剂。
传送带 传送带用来输送元件、PCB和其他器件,材料一般为塑料、纤维制品或橡胶。如果传送带要接收从机器其他部分传来的器件,那么它应该采用耗散性材料。当传动带表面电阻率为1106Ω时,它会使带电器件放电速度太快,对器件造成损害;当表面电阻在106109Ω时,只要传送带通过转轮滑轮和机架良好接地,传送带上就不会带电。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传送带速度。如果传送带运动速度太快,器件放到传送带上时就可能会滑动(或者器件保持不动而传送带继续在动),这时就会形成摩擦生电,传送带如果接地能使电荷耗散掉,但是器件或PC板仍带有电荷而会造成危害。
导向装置和导轨 导向装置和导轨用来提供通道或者使器件放于一个固定的位置或保持一定的方向性,采用的材料应能使电荷耗散掉并且防止器件摩擦生电。表面电阻率为106Ω的材料具有良好耗散性而且不会损伤器件,如果送入的器件处于无静电状态,也可以使用导电性材料(表面电阻率低于106Ω)

ESD问答
、问:为什么有些ESD地线有阻抗而有些没有呢?
  答:ESD地线的目的是将一导电面连接到与电源地等电位的地方,硬地是用不具有附加电阻的地线直接连接到地的;电源地与公共点接点之间的电阻基本为软地是具有内部串联电阻的地线,典型值为1M,这样设计的目的是限制当操作者暴露在110V和最大250V的环境中时可能产生的伤害电流。ESD联合会ANEOS/ESD S6.1—1991建议用硬地方式使ESD台面或者地板垫子接地。

、问:我常穿一只防静电鞋,但常被告之两脚都要穿,为什么?
  答:防静电鞋仅在穿戴正确并且要与导电地板或消耗地连在一起时才起作用。行走是摩擦生电的一个极好的例子。若你正确使用防静电鞋,且与ESD地板紧密连接,那么你身上的电荷泄入到地。因此,你与地之间构成的网络在电压上是相同的,但你一抬起穿有防静电鞋的脚,你就会再次充电,要么从你的衣服感应,要么因为摩擦和抬脚而产生摩擦电。若你穿有两只防静电鞋,你就会进一步大大减小比几伏电压高得多的净电荷的机会(典型值为2000—5000V),因为你处于接地状态时间延长了,所以建议在靠近运动物体时,务必穿一双防静电鞋。

、问:需要在机器与地间连接1M电阻吗?
  答:不需要。参照生产厂商在机器或设备方面接地的要求可知,1M电阻是用于保护人体的,参考以下的问题。旁注:将所有靠近ESD敏感工作站的孤立导体接地都是有好处的。可使意外的电场或电荷积累减至最小。

、问:1M电阻在半导体装配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假设1:我们正谈论ESD控制问题;假设2:人体与半导体及带有半导体的器件接触 ,在防静电腕、防静电鞋、拉链、地线等地方均可发现1M串联电阻,其作用是限制可通过人体的电流量,保护人体安全。1M电阻的主要限定要求是:在250V交流有效值时,电流被限制到250微安,正好是大多数人的感知水平(神经系统发生反射的临界值)。电流在休表及体内物理感知的不同取决于人体大小、重量、水份、皮肤条件等。

、问:内部含有电路板的装运箱是否需盖上盖子?这些装运箱是如何工作的?
  答:一般需要盖上盖子,正确安装在装运箱上的盖子能对其内的电路板提供足够强的屏蔽,这些装运箱不仅能提供通常用途下的机械完整性,而且也能为内部提供ESD安全性。若拿掉盖子,任何杂散电场都可以引起电路板上众多独立导体的充电,这些诱生电荷是ESD的产生源。杂散电场的潜在源是很多的:人、衣物,未接地二轮车、显示器、家具、分隔间、任一非接地导体、任一绝缘体、电磁干扰等。在敞开的ESD装运箱中的电路板,在用接地车运输时会经过(或暴露到)几个带电源(电场),也会使内部设备发生问题。

、问:若脚垫和防静电腕连到一起,它们需连到大地吗?
  答:不,只是所处理的设备应拔去插头且电气连接到ESD地,只要导电部分(体表皮肤、ESD脚垫、设备机壳、操作部件等)是等势的,ESD(泄放电荷)就不会发生,大地很适合作基准电压,如果你确认所有导电部分都连到地,那么就保证了这些导电部分均处于相同的电位,一旦两导体间存在电势差,就会导致电荷泄放产生ESD

、问;环境空气的相对温度是如何影响ESD的?
  答:相对湿度(RH)对表面积累电荷的性能产生直接影响。相对湿度越高,零部件储存电荷的时间就越短,表面电荷减小(因为相对湿度增加)的方式可通过复合或传导,当相对湿度增加,空气的电导率也随之增加。但即使是在100%相对湿度时,电荷泄放速率的增加也不能取代适当的ESD控制操作规程。

、问:相对温度的百分比是需控制在某一特定值?若是,如何才能决定这一数值呢?
  答:在空气逐渐干燥时(相对温度的百分比减小),产生静电的能力变化是确定且明显的。在相对湿度10%(很干燥的空气)时,在地毯上行走时,就能产生35kV的电荷,但在相对湿度55%时将锐减至7.5kV。工作环境的相对湿度的最佳范围在25%—50%。一些清洁场所一般要求相对湿度在50%,由于存在对腐蚀和湿度的影响较敏感的器件,其他环境需要较低的相对湿度。在最佳湿度范围检验设备及ESD抑制产品,有些ESD抑制产品是与湿度有关的。

、问:强磁场(比如磁铁)会引起ESD吗?磁场与ESD间有一些什么联系吗?
  答:只要磁场源和物体都是静止的,就不会由于强磁场而产生ESD。磁场波动或物体移过磁力线,则将感应出电流(假如物体是导电的)。完全暴露在脉动磁场中的孤立导体,将积累足够的电荷而引起ESD问题,磁场也可从电磁噪声(EMI)产生,如果没有正确地屏蔽,那么就将会在孤立的导体上感应电流(电荷),有些EMI源是PCESD、变压器、荧光灯等,在一般工作环境中,这些很可能是不太重要的骚扰源。

、问:我们的电子装配车间有ESD导电地板,使用ESD专用接地鞋带,要求每个操作人员都要穿钢趾安全鞋。若不穿ESD专用接地鞋带,则不能通过接地鞋带检测器。我们的ESD专用接地鞋带用的是#2048型号的塑料,用某种材质做成的鞋,具有106—108的阻抗,能减少静电,我应该买一台新的测试器或新鞋或其他什么东西吗?
  答:首先,确保你的测试器最近已经校准,若没有则需校准。测试鞋的标准与接地鞋带不同,标准ESD S9.1—1995,对109以下的阻抗使用100V阻抗仪,大多数接地鞋带测试器使用6—12V的开路电压,远低于对鞋采用的100V电压。如鞋本身材料在高压下导电,那么要么买一台更高电压的测试器,要么重新考虑静电泄放控制中的重要因素。一些脚部接地(脚跟带)测试器是在出厂时被校准在750k—100 M,其他仅有10 M的,一些新的测试仪,提供大约20—22V开路电压,或许也有一定效果,另外,有一些ESD鞋,用于检测脚部接地测试器,因为它们在较低电压(在消耗区间里)时,能非常容易地导电
、问:测试防静电腕时有没有最低要求,而且最低或更合理的要求是什么?
  答:在测试防静电腕时没有预先规定的最低要求,但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是:在你每次戴上防静电腕或开始另一件工作时都对它进行测试,测试频度取决于你全力保护的ESD敏感设备,如果该设备相当昂贵并由一位操作者控制,经常的监视器是必要的,但如果该设备不是特别敏感且相对价格较低,那么定期的测试就足够了,在测试防静电腕时有几件你应查看的事情:确信防静电腕与手腕密切接触;导电纤维或金属/导电物质紧贴着皮肤;金属扣环上的按扣很合适,线圈端的揿钮接头应很好地扎紧,香蕉插头弹簧弹性好,与香蕉插头塞孔接触紧密,其他应查看的事情是:线圈中的间歇中断(通常在末端),脏物、油和熔接在带子里面的外壳(这将降低带子的导电性能),对线圈中金属扣环上的按扣施1—5的张力是安全的。
、问:要是采取了所有其他的ESD预防措施,戴防静电腕还有必要吗?(也就是两个接地(脚)带,罩衫、地板消耗材料、接地板等),如是,为什么?
  答:如果操作者在导电地板上穿两只防静电鞋且不同时抬起两只脚跟,那么,防静电腕就不要了,如果操作者也穿罩衫,但不与身体或者地电气连接,这样罩衫仅有部分保护功能,其上积累的电荷可能没有地方释放,普遍的罩衫接地办法是:用一线绳系一按扣于罩衫的腰部,或者用一防静电腕扣至ESD罩衫的内部袖口上。
、问:我们每周都要检查ESD工作台面以确保它正确地的通过1M电阻接地。在ESD(硬地)与导电工作面接地(软地)间电阻读数不稳定的一般原因是什么?
  答:电源地(ESD地)与导电工作台面之间电阻读数不稳定的一个原因是地电流。如脚垫多点接地,则可能有地电流流过,这就会使欧姆表读数出错。其他可能的原因还有:仪表电池电压过低,仪表交流电源与正在测量的地之间的地环路等,最好切断仪器电源插头中的地线,一些数字仪表对其周围磁场或强电场是敏感的,在测量时注意检查电源分布电缆、EMI源等,尽量在屏蔽区域内反复多测几次,以弄清问题是否已排除。
、问:问题6的答案说:要是操作员、ESD接地板等处于同一电位,就不可能发生ESD,我想问的是,要是接地板硬接地,而且操作员佩戴防静电腕,并通过1M电阻接地,那么还是有可能发生危险,对吗?
  答:不一定,当电流通过1 M电阻,其两端具有一电位差,在这点上你是正确的。ESD控制的关键是在电荷安全泄放时间内消除体表或其他导体上的电荷,如果泄放时间为几个毫秒,那么在0—0.01秒间,1 M电阻两端就存在一电位差,典型的身体动作大约为500ms,因此,在你触摸到敏感设备时,你已经用490ms时间使电位衰减至0
、问:为什么ESD屏蔽袋可泄放静电?泄放过程是怎样的?抗静电袋与ESD屏蔽袋之间有何不同?
  答:ESD屏蔽袋可以泄放静电,因为体袋子表面(内部、外部或两者)有导电性能且与另一导体(ESD接地板)接触,要使屏蔽袋能泄放电荷,必须具有导电性,同时与一导体相连(通常需要接地),反静电袋具有抗静电特性,可以没有屏蔽、导电或MVB特性。所有防静电措施是指防静电袋摩擦充电不会超过一定电压(通常250V)。屏蔽袋在袋子的各个部位都应具有金属薄片或导电胶片,这取决于你要保护的器件。用导电、抗静电、屏蔽和水蒸气隔离物质制成的袋子能保护几乎所有的敏感器件,但可能过保护。

16、问:我们生产印刷电路板的用户需要一个抗静电轮胎,一些轮胎生产厂家提供用导电橡胶或导电氯丁橡胶做成的轮胎,抗静电与导电性是一回事吗?
  答:抗静电的含意是指当轮子在地面上滚动时,它不产生高于250V的电压。导电轮可以不是抗静电的,但如在ESD地板上滚动将释放。理想的轮子是既有导电性又有抗静电性的,当暴露在一个导体中时,它既不会产生过量的电荷也不会存储电荷。
、问:有些人为其PC机维修台购买了几条无线”ESD防静电腕,据说其工作原理与复印机/激光打印机上的电晕相似。我认为这可能是复合系统的一部分,但他说使用要求中并没有提到需其他设备,最近,当他打开车门被电击时(戴有防静电腕)他确信这防静电腕根本没用,这个弹性带上有一小块长方形的整块塑制品,用一个黄铜色的螺钉拧着,螺钉帽露在外面,我小心打开一个发现1M电阻连接在第二个螺钉(与防静电腕连接片相连)与一个类似橡胶的软“C”形板(大约1mm厚、2cm2,掏空后形成)之间,用黄铜色螺钉拧着,这似乎是可行的吗?
  答:不可行,在ESD 安全区内,这不是可行的ESD控制装置。这些无源的无线防静电腕具有很多局限性,假如你由于摩擦起电达10kV,并且你戴着无线防静电腕,需要在几个小时后才能降至5kV(甚至几天,取决于环境的相对湿度),但绝不会少于10V ,大部分电荷减少是因为你身体表面电荷的自然复合(此时是你的无线防静电腕的金属外壳)以及有一定相对湿度空气的导电率。(附:把头发剪到大约1/4英寸,你会得到同一效果。在头发上刷上导电胶,立刻你导电的头发末端就象在相当高的电压处的电晕放电尖端一样,使电流流入空气中或有助于增强自然复合过程。当你的头发离地非常接近于0.1—1.5英寸时,需考虑任意最少3kV电位差(因为空气的电介质强度)或者是加强的正常空气导电率,以使你处于几个kV以下。
、问:要是一台设备放入箱中,引线悬空,这样引线具有大约几百欧姆的端对端、端对壳的电阻和10pF电容,要是充电时间达几分钟,悬空的引线很容易地充电至1kV(相对地)。(充电方式可以是存储在靠近喷嘴的但接地不正确的干燥的N2箱体中,或穿上尼龙或布鞋在干燥的冬天走过一道长长的铺有地毯的大厅)具有接地措施的用户打开ESD袋,由于充电到1Kv时的引线通过其他已经放电的引线放电,造成器件损坏。加在氧化物上的电势使器件毁坏。所有引线均要很短路起来或打结以利于ESD保护,对吗?
  答:对于你举的例子,我们假设设备处于箱体中(箱体可接地且导电)不用ESD包,在运输过程中,箱体可能与地分离,电荷可以从外部感应进来。在里面,设备可以随处移动,摩擦电荷从几伏到几千伏,这取决于彼此接触的物质。当一个已接地的操作者打开箱体,触摸或靠近悬空引线时,便有可能引发ESD产生。如果器件的引脚插在导电发泡物质中或采用ESD旁路条,设备对放电的敏感性及ESD损坏大为减小,何时使用旁路条或导电泡沫,取决于你待保护的器件类型、电荷存储方式以及装运方法。所以务必向生产商请教正确的预防措施。
、问;有些带有防静电腕的ESD工作台可以直接接地,而另一些则需先引至ESD台垫(在对角),然后通过一电阻接地,哪个正确?
  答:两者都未必正确,因为这取决于直接接地的防静电腕和工作台垫的电势,对ESD安全台而言,接地的概念是使所有导体均处于同一电位,这样就使两导体间的电位差降至最小。 由于电源地与大地总是在控制区内,因此是最方便的连接点。如果防静电腕及ESD台垫均接至同一接地点,那么它们电位相同,是正确的安装方式。防静电腕首先连到ESD台垫,然后穿过台垫,再从台垫对角穿出,最后接地,这样连接,台垫至地有附加的串联阻抗(电阻或电容),有时,操作者可以与接地的台式设备或位于台垫上的ESD敏感设备处于不同的电位。

问:当穿上防静电鞋套时,鞋套与脚部皮肤紧密接触重要吗,还有鞋套可以在鞋和短袜之间吗?
  答:当穿着防静电鞋套操作电子仪器时,未必一定使鞋套直接与皮肤接触。防静电鞋套上的导电接头间接地把导电地板(地)接到人体(皮肤)。典型情况时,导电接头被脚踩在鞋垫和短袜之间。皮肤经过短袜电气连接到接头。脚的湿气使短袜导电,并在脚(皮肤)与接头之间提供一导电通路。当首次穿上鞋时,可穿1060分钟以保证有足够的湿气,从而使短袜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这样就使得皮肤可以有效地和导电接头相连。

问:目前,我的 公司一直用纸板模板检查PCBA(集成块和表贴芯片)上缺少的组件。纸板放在PCBA顶部,会产生静电荷。根据组件的大小在纸板上开口,以检查是否有组件缺少。我想问的是,可以替换这个纸板的合适的材料是什么?同时我们如何才能自如地开口呢?
  答:你可以用耗散模板替换纸板模板,只要它能合适地接到你工作台面的同一电源地。玻璃钢是可加工的,容易钻孔,也许能满足你的要求。应避免采用导电性能特强的的材料,因为它们可在组件和导电模板间导致ESD的发生。

问:按照MIL-B-81705-B标准测试胶片时,我需要表面电阻仪和静电衰减时间测试表,应如何选择呢?
  答:在MIL-B-81705C中,对于I类遮挡材料, 关于静电衰减的测试程序在FTM4046(衰减速率<2s=中规定;关于表面电阻“X”测试是按照ASTM D257进行,适用的范围是:内表面阻抗:1×105 ≤ X ≤ 1×1012 / 平方 ,外表面阻抗:X1×1012/平方。根据标准,用于这些测量的设备可在仪器仪表商店中买到,包括高速示波器、那安计、那伏计、高精度兆欧计、高压电源等。对于表面电阻:型号4126241272都满足ASTM D257的要求;41272还满足标准EIA-541ESD S11.11要求。 对于静电衰减:我们没有与MIL-B-81705C相符的设备。型号42630正好与ESD S3.1的要求相符,可对胶片做一些初步的衰减测试,但要依据标准测试方法。

问:零静电枪是如何工作的?
  答:零静电枪的工作是通过机械压缩(拉伸)晶体物质引起电荷分离并且在连接在晶体任何一端的两导线之间(彼此相距大约2mm)感应出很高的电势(2 kV——5kV)来工作。晶体具有弹性(记忆性),因此它可以反复压缩以多次提供压电能量或静电放电,而其性能降低却非常小。

问:抗静电包装材料表层上所涂覆的表面活化剂是什么材料?它是怎样起作用的?
  答:表面活化剂是物质表面活化的介质,用于增加或降低表面张力以使表层物质变湿或在表面上不断扩散。

问:我们在试图用较便宜的ESD地板拼起来改善合工作区域中不容易使用腕套地方的的接地效果。有没有一种涂料可以用在环氧漆喷涂的水泥地板上?用垫子不便于使用手推车,又不易打扫卫生,且价格相当昂贵。我们也会改变工作区的布置,这样垫子的形状尺寸就又不合适了。
  答:对,是有一些经济的办法来解决你的水泥地板的保护问题。导电漆是一种单组分地板涂料,可使静电荷受控地损耗掉。对电子生产厂商、电子装配车间和库房来说,静电控制地板防静电导电喷涂很有效。一加仑涂料可喷涂225平方英尺,厚度1—1.5密耳(1密耳=1/1000英寸)。建议喷涂两层,电气接地保护涂层至少要有60平方英尺。

、问:用防静电腕套测试仪测试防静电碗套,而不用象Fluke 85兆欧级的欧姆表,这有何好处?
  答:不使用欧姆表测量的原因有如下几个:首先,典型的欧姆表的测试电压为3V,这将得到与典型防静电腕套测试仪(开路电压9 — 30伏(取决于生产商))完全不同的读数。较低的测试(开路状态)电压将获得较高的电阻读数。其次,当读数高于或低于设定值时,欧姆表不会自动发出提示。最后,与防静电腕测试仪上的电气测试板和香蕉插座组合与欧姆表的引线接触结构往往是不同的。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你可以为欧姆表作一个专门的夹具,但不会想专用夹具那样好用。

问:L类型的三层橡胶垫子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为什么要考虑其使用期限?若垫子内的金属丝网被剪掉,它还有作用吗?如果仍有作用,为什么呢?
  答:L类型的材料是三层白色或蓝色橡胶衬垫材料。在焊接和装配区域,软质损耗层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顶部和底部的使用寿命较长而且耐用。这种橡胶材料的电阻较高,耐磨,耐腐蚀,很容易清洗和保养。L类型材料是耐热的,即使把它放在高温环境中,它也不会产生有毒的气体。焊接和焊剂不会损害其表面。L类型的材料也适于净化间。导电层不是金属网,如果你割开垫子,只要每块接地良好,那么其性能不变。

问:我收到一些由现场返回的组件(已安装在电路板上的芯片,在通电测试时不能通过),在实验室分析后被确定为ESD/EOS。这种潜在的故障发生的几率有多大?发生前有何征兆?
  答:EOSESD在物理过程上有些不同,进一步讲,ESD可以分解为一次性损坏和较长的潜在性损坏,这取决于ESD的能量和所作用的材料。对双极性器件的研究表明:80%的劣质运放由于EOS或高能量的ESD而损坏,另外20%的运放也表现出较小的性能降低(由于潜在的ESD损害)。

问:在现场中使用PC机时,我注意到,在使用机器时戴上防静电腕,即使机器放在硬纸箱上,且插头没有插在插座里,也能将静电泄放掉。这是真的吗?
  答:是的,将你与大块金属板或其他大导体相连,会使你体表的静电荷分布均匀,使你与导体处于同一电势。在一些场合,你可以这样做以使电源远离工作区。我们还是建议用一根单独的地线将机器接地到公共接地点,以保证在机器和人体间有正确的电气连接,使能够接触闯进工作区的外界物体的一切部分保持零伏电势。

31问:我们在有三相四线制交流电源系统的老建筑物外作业,设备地通过电工金属管接至中性线,同时使防护导管穿过建筑物。我们可以将该导管作为ESD接地点吗?或者我们需对ESD系统安装一独立的接地系统吗?
  答:是的,你可用导管作为ESD接地点。ESD地线或公共点接地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公共地点,或者是为了消除导体间的电势差,使关键工作区中的所有导体和公共接地点等势。一旦导体间的电势差被消除,这些导体间产生ESD的能力就可降至最小。即使在工作区中的所有导体都接地,你仍面临着ESD的危险。因为外部导体仍会对ESD接地造成一定的电势差,从而对接地导体产生ESD。这包括送料员(没有接地)给你(已接地)送零件,IC芯片脱离保护导管到接地的底板,电路板安装在一个导体支架上,等等。

问:对于仅暴露在正常生活环境中的地板垫子,布满了灰尘,怎样清洁它呢?(这不包括请有资格的专业人员进行清洁和测试)
  答: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来清洁ESD地板垫子取决于你的控制计划。假设你有一个相当严格的控制计划,ESD地板垫子的规格为106——109,每天有25人来回走动。这种情况下,最好每天晚上干洗(清扫)地板垫子以清除灰尘(这将增加其绝缘及磨损),至少每周擦洗一次。你可以根据具体计划进行调整。最好在控制计划中给出允许的范围,每天进行测量并作出相应的图表,根据这些数据你可以定出清洁地板垫子的合适周期。
问:关于工作服的作用我不是很清楚。我公司里的职员认为如果带了碗套,工作服是多余的。这是由于人体上的,或衣服上的电荷,会通过腕套泄放到地。
  答: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是一个普遍的错误概念。大多数衣服是绝缘或具有绝缘性能的(取决于衣服中的汗液多少、厚度、布料、层数等)。电荷在绝缘体上是不会移动的,它会一直保留在绝缘体上,经过一定的时间(通常是几小时或几天)后中和掉,或者与空气中的离子中和(人工干预时时间可降到几秒以下)。因此,你的袖子、腰带等可能带有几千伏的电压(它所产生的电场对于周围的导体而言是很强的),这可能会使附近隔离的导体上感应出电荷。因此工作人员需要穿上ESD工作服,将绝缘的衣服屏蔽起来,使衣服产生的静场最小。需注意的是,一定要把你的袖子塞进工作服里。

问:我需要将线路板组件从一接地的工件台送到一接地的波峰焊机上,但我没有做导电腊或地板垫子的预算。两者之间的距离为20英尺。组件在焊接前,必须水平放置和传送。为了使操作人员能传送这些部件,我可以将装载这些组件的小车隔离吗?
  答:不要隔离这些推车。如果你将组件放在损耗性的密闭容器中(如搬运箱),那么你不必将推车接到一个导电/损耗性地板上,尽管最好这样做。在运输过程中,损耗性密闭容器可以使其内部的电势处于同一水平(也就是使放电最小或消除)。在打开之前,手提箱需放在一个有损耗的接地垫子上,消除与地之间的电位差,使与带防静电腕套的操作人员处于同一电位。

问:我公司一个部门的导电地板性能几乎超标,我问他们怎样清洁地板,他们说使用软度清洁剂,而不是专用清洁剂。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专用清洁剂?
  答:软度清洁剂可以残留下绝缘物质,引起导电地板不合格。市场上有专用的导电地板清洁剂,不会留下残余绝缘物质。但对于有些导电地板,用清水擦洗就足够了。

问:静电荷在印刷行业中是一个常见的问题。纸张在通过压力机时,便会带上电荷。当同一纸张从压力机中送回来时,纸上已带上很多的电荷,使纸张彼此粘在一起。对此问题该如何解决?
  答:每当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表面接触和分离时,都会在两者的表面上引起电荷的不平衡,从而产生静电荷(静电场)。工业上的电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这是在物体表面的附近(0.5 — 2英寸)使用离子束,使物体表面处于大量正负离子的包围之中。在本质上,这个过程仅仅物体表面的一面上的静电荷发生中和,从而减小了感应电荷。在纸的两面均使用离子束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小静电。一般应在物体接触和分离后对其使用离子束,在静电特别严重的地方,应首先对其进行离子处理。
、问:保证地板ESD安全的正确方法是什么?仅使用静电损耗蜡是否可行?
答:采用防静电损耗地板涂层(蜡通常是绝缘的)是使地板静电安全的良好开端。为了完善静电放电安全地板系统,必须要配备防静电鞋或脚部静电接地条,小车或转椅上的拖链,入口处的静电放电警示信号(让职员穿防静电放电鞋)至静电放电安全区域,可选的区分静电放电地板的地板胶带。你也需遵循生产商关于应用和维护的说明。防静电地板关心的是技术细节,这包括应用和维护可以在PDF格式中找到。我们建议到少60平方英尺的地板整理剂以正确耦合到地(其作用如同一只大电容),从而减小电荷不平衡到零,同时也需至少三层整理剂以获得正确的地板阻抗范围(109/平方)(也就是说,也板越厚,其导性性就越好)。

、问:室内地毯上有几张工作台,我可以做一些ESD垫子和接地条吗?
答:假定地毯地绝缘的且不抗静电,那么就需在室内铺ESD垫子和接地条以保护工作台,工作区外还应留至少3英尺左右。另外,在储存ESD敏感器件的地方,工作台顶也应采用ESD接地垫子进行保护。要确保ESD垫子具有损耗,这样才不会引起静电放电。这取决于垫子上人的走动频度,每个职员应在两只脚和一只手腕(或工作服)上使用接地条。最低保护(一旦地板及工作台垫子铺好后)是在工作台前部采用防静电腕和公共接地点。(为简易和便捷起
见)。

、问:为了在两个测试电极间测量或计算尖峰放电的能级,需要使用高速示波器。如果要存储100毫焦或更高的能量,需将电容值限制在多大的范围内?为了取得精确的读数,使用500kHz的频率够快吗?
答:两个与充电设备模型靠得很近的金属电极之间的响应,其泄电上升时间小于200皮秒。此响应以电磁脉冲形式被高速示波器输入端的偶极子天线所接收,为了精确地观察它,需要至少两次信号响应或10GHz的示波器。

、问:有许多静电放电产品(防静电腕监视器模型A98200)。该防静电腕监视器需校准吗?怎样才能校准它?有用来校准它的仪器吗?如有,大概需多少钱?能不能不校准呢?
答:在通常使用情况下应每年校准一次。

、问:在无电磁污染的房间(100级)里,通过铺地板垫子来进行静电放电保护。对此有何建议?
答:建议使用型号L的蓝色或白色垫子材料用来清洁房屋。型号L的蓝色材料具有电气损耗性,直英尺出售,宽度为2英尺。

47、问:印刷厂里的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50%。操作工人每当一触碰设备和诸如门把手之类的任何金属物体,他们就会感到一阵麻木。单独使用地板垫子是否足以对静电进行保护?对防静电鞋或防静电腕,其使用方法是怎样的?
答:有两个相当可能的原因是操作工人受到了对金属导体的静电放电。一个是由行走引起的摩擦起电;另一个是由于干净房屋涂层产生的摩擦电。物体上不平衡电荷的积累,在接触和分离时便产生了摩擦电,进而引起明显的静电放电现象。为了减小第一个问题,具有专门抗静电性质的静电放电地板垫子。静电放电地板整理剂系统诸如无锌防静电地板整理剂。防静电地板整理剂系统具有优秀的防静电特性,不允许摩擦充电超过100V
为了减小第二个问题,让操作人员穿上棉布衣服而不是人造纤维,尼龙,丝绸,毛料等等。为了减小人体的摩擦充电,干净房屋涂层。穿上静电放电工作服有很多好处,可在不同物质之间起隔离作用,一些防静电材料可引起电荷。也可试试采用由不同的物质构成的地板涂层,因为形成当前室内的涂层材料在摩擦起电序列表中处于较高水平(向下或向下)。
总之,正确的人体接地(带有防静电腕和脚部接地条的静电放电地板)能有效地消除这一问题。

、问:静电放电安全工作站的公认标准是咋样的?也就是说,工作站的所有物体的电压都低于100V或其他的电势?这个要求具体在什么标准里阐述呢?
答:静电放电安全工作站安全依据产品发挥作用的灵敏度。对一些用户而言,这可能是200V,而对另一些用户则可能是20V!可参考元件生产商相关数据。

、问:我们正在研制一样机,其内有大型的视频监视器。它的玻璃视窗表面产生静电场,偶而引起小火花,且很快跳到金属部件近旁,同时也会在与金属部件接触的人体上出现火花。有没有解决此问题的简单办法,比如接地等等?
答:玻璃视窗表面被充电到很高的电位,其原因很可能是内表面上的高能电子碰撞。这个高电势将产生很高的电场,使泄电发生移动。接地将是很有益处的,将玻璃视窗外表面用一导电的材料罩住,并同时将其接地,这样可减小积累的净电荷到一个极低的水平。可试用静电放电系统的 ,对玻璃外表面有静电损耗性,而且应将其表面接地(可将编织导剥去1/4英寸,并将这一端与玻璃的一边或一角相连)。

、问:如何处理一次性静电放电接地条?
答:一次性防静电腕接地线使用说明如下:
1.
在处理静电敏感部件前应戴好防静电腕。
2.
打开接地条起始的12英寸,剥掉保护层到合适的长度,使之能与手腕很好配合。同时将外露部分牢固地
粘贴到手腕周围。
3.
将接地条完全解开,从末端剥掉4英寸保护层,将外露粘胶面与电气地相连。

、问:我们设计并生产开关电源,其内部电路有EPOM,该产品由一块主要PCB(双面板)构成,底面为焊接面,用1毫米厚的铝壳罩住(只是部分屏蔽,有通风槽等),背面全敞开着。我想问的是,哪种静电放电袋兼有包装作用?
答:精确的详细说明取决于你尽力保护的敏感设备以及业已运行的程序。你也可调出一级,参考MIL-STD-1686标准,当静电放电电压大于0—1999V,对其造成的损坏极为敏感的元件被归类为有静电放电敏感性的元件。
对于一级设备,应该使用静电放电系统制成的静电放电袋,要严格遵守MIL-B-81705C中的电子及机械性能要求,这也有抗静电的内部特征。除了它的一些包装保护作用外,静电放电袋可用作静电放电保护,这样开关电源就可以正常地使用了。

、问:我公司的部分业务是制造金融和保健方面的空白塑料卡片。这些卡片通过加热和挤压制成薄片,每次10片。每片形成过程如下:一张PVC芯材(通常厚度为0.66毫米)放在两个PVC覆盖板之间。然后再放到两片不锈钢传输板之间。10PVC板和传输板夹层置于两层6.35毫米厚的橡胶板之间,然后再把两块标准钢板放在外面。其中一张卡片则放在层压机的滚筒上,另外九张卡片一起加热半个小时左右。可是在分开每张卡片的时候却遇到了静电困扰。不锈钢传输板不停地震动,我在距卡片一英尺远处遭到静电放电电弧的电击。在厂房里铺上防静电垫子,并且操作工人戴上防静电手套后,传输板仍有一些震动。实际上,他们一触摸到新不锈钢板时,遭到的电击都很弱。每张卡片可能要使工人电击九次。我认为静电是在进行层压期间,由于加热和压力,使PVC板之间发生相互摩擦而产生的。一部分静电荷从塑料卡片转移到钢板上,这样就把静电荷传导给操作工人了。我不知道能否通过不锈钢传输板很快地将静电荷从塑料卡片的表面清除掉。我推测卡片上的静电荷是负极性的,那么,我能不能通过产生一些中间电荷给不锈钢传输板,将负电荷从卡片的表面引出来,再进行清除或减小它呢?
答:你所提出的问题似乎由于热电化学的加热和压缩过程中的电荷积累或分开卡片时产生的摩擦电。你所说的(卡片)看起来象一个大电容,当你生产多层交替导电且绝缘(或很高的电阻)的物质,实质上,多层交替导电物质已经形成电容。因此,你在一英尺远的地方遭了到静电放电的电弧,卡片之间的电场一定是很大的,一般可达300000V,在大气压为760毫米汞柱,气温25度时很可能达到600000V。最好将所有钢板在同一点接地,操作工人也在同一点上接地。这样将减小操作工人与钢板间的巨大的电势差。但仍需进一步测量电场,在分开卡片过程中,用电场计测量,看产生的静电荷是否具有接地作用。如确实是这样,就需要对卡片进一步使用压缩空气离子以中和PVC芯材上的电荷。

、问:我使用产生负离子的空气清新剂。每当我一摸到其前部(金属部分),它就会喷出少许的清新剂。请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答:你所使用的空气清新剂采用高压电晕放电以发射清新剂离子。金属部分也许是发射器或是偏心板。如果此板不接地,你将受到电击或有电流从身体流过。高电压发射引线也会使你遭到电击。建议采取以下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
不要接触金属部件检查电路,确信金属部件已和电源地接到一起
·
在金属部件前端罩上一绝缘物体(网状物),以使人体远离金属部件(需要检查其使用效果是否受影响)
·
重新将清新剂罐体定位,使用人体不易触摸到,并作上警告标志。
·
检查电源地的极性,试着将正负极对调一下
·
确保罐体接地正确
、问:防静电腕测试器具有公共地,我们已将工作台接到大地。当防静电腕处于公共地时,它们能与接到大地时的作用一样吗?
答:对。实际上,与电源地相比而言,在建立公共点接地时,最好采取与大地相接以减小电子噪声,这取决于设备的几个因素(电子的),电源地或许可行。

、问:电子元件做成的静电袋是由何种材料做的?它工作在正极性还是负极性条件下?
答:有几种类型的静电袋:屏蔽(内嵌金属,外附金属,蒸气屏蔽),防静电和导电性的。大多数通常采用的静电或静电放电袋是一个屏蔽袋,具有上述三种特性。屏蔽袋有一层金属,通常是铝(与铝箔相似),具有法拉第笼效应的屏蔽作用。静电放电屏蔽袋有以下几个特性:
·
机械(内部有机械部件)
·
电子屏蔽:(法拉第笼)以使电流(电压泄电)或透过膜片的静电放电最小。因此可以保护其内部不受静电放
电干扰。
·
防静电:非摩擦充电,或禁止通过接触和分离产生的静电,也就是说,当物体在静电袋里四处运动。当在地板
上行走,碰到金属物体,比如门的把手,将感到产生的静电火花放电的攻击(在地毯上行走时)。
·
导电性:允许电荷移动或表面的电荷可以移动到较低的或较高的电位,也就是说,当你将表面连接到接地点(零电位)。最好选用具有静电放电性质的导电材料(105—1010),超过1011的绝缘性极好的材料和任何导电性差的材料不宜采用。
  典型的屏蔽袋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
聚酯(0.0127毫米厚)
·
聚酯材料上沉积铝(10—25埃,1=1010
·
聚乙烯(0.0635毫米)
、问:冬季,在距计算机17——20英尺远的地方发生的静电放电使其重启动。你听说过吗?(是否有相关数据来证实在远处的静电放电会损坏有关设备?)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
答:A、活动着的人经常带有大量的静电,可以通过铺防静电放电地板和穿防静电鞋来得以解决。
    B、导电表面可以给快速的高能泄电提供通路,可在每个导电表面上铺静电损耗垫子和喷覆涂层,并将其可
      靠接地。
    C、干燥的环境,会进一步增加静电放电的危险,可对主要部分控制好湿度或采用空气离子束。

  产品解决:使用静电损耗性和效果更佳的防静电地板整理剂,或对所有易受干扰的地方进行涂层保护。建议使用有良好抗静电特性的无锌地板整理剂,将其和防静电鞋(比如静电放电系统专用的型号为24802的防静电鞋)。这两种产品配合使用将大大减小摩擦电荷,在静电电击过程中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对所有非损耗表面应用典型防静电材料,用损耗材料替换所有导电表面(104),或者是用损耗性材料覆盖导电表面,即采用型号T2或型号L地板垫子材料。确保所有导电表面和操作人员(防静电鞋、防静腕等等)均接地。对导电表面采用较高电阻的材料,这样在静电放电中可以使转移的能量最小,同时可以减小或消除电磁干扰。

、问:在晶片加工过程中,电路晶片
答:首先需要使半导体材料的曝光时间最小,使其达到很高能量的电子脉冲。高集成度微电路的晶片就像其他的封装芯片一样,能敏感地接收高能脉冲。金属衬垫可以更小点不易触碰。但如果带电导体对微型衬垫之一进行放电,且在两个点间传输电流或存在电势差,附近的半导体材料可能会遭到损坏。我们知道 ,但应用静电放电的逻辑和敏感半导体材料(针对某种设备),当两者结合时,可能会引起产品数量的降低或质量低下,进而使生产线效率降低。

、问:不同型号的ESD地板垫子之间有何区别(即橡胶、乙烯树脂、3层板、聚丙烯纤维、迭层绝缘板等等。)?它们可用于哪种环境中,价格怎样?
答:选择垫子材料,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要明确应用场合,垫子上是否焊线,是否将其用于恶劣的化学环境,落下强度,是用于地板还是工作台面?垫子电阻的内部参数是什么?只要考虑好了以上这些因素,以后的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你打算给多少工作台铺垫子?或者是想铺多少平方英尺的垫子?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云母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可作为永久的覆盖物或作为汽车垫子材料。橡胶垫子具有良好的耐热性和耐化学腐蚀性,乙烯树脂更有效。你需要抗疲劳材料还是不需要呢?你需要与电子部件配合很好的地板垫子用具吗?或者你想按需要分割地板垫子吗?最后,你想要什么颜色?如果清楚这些问题,你就会正确作出选择。

、问:如果你有一辆大卡车,它带有印刷电路插件支架,且放在没有静电放电的车库里。而你还是必须戴好防静电腕,并用锷鱼钳连到香蕉插头上。下面两点可行吗?或者是两者都没作用?
  A 将防静电腕的电缆线连到与计算机装配支架相同的卡车搁板上,确保在进行操作前,使你与卡车搁板处于   同一电位。
  B 在防静电腕电缆的末端,将锷鱼钳接到一接地盒,然后把手放在搁板上,计算机装配架以获得等电位,开   始检查装配架。
.用锷鱼钳不好吗?如果,有何害处?
答:当在电路装配台上工作时,将防静电腕接到与与汽车外壳相似的机架上会有一定的好处。但必须严格按以下要求来做:装配台必须导电(<1011),机架也需导电且连接到整个车体,防静电腕接至车体的连接点与这个电路相接。困为接触阻抗,接地完整性,摩擦起电和静电感应问题,不宜通过手将车体接地。车体非导电部分也可能具有电场(轮子,车箱等等),因此当你恰好在处理静电放电敏感部分之前松手的话,就有可能在车体导电部分对侧引起电荷分布不平衡。
将静电腕上的锷鱼钳接到公共接地点(CPG)是没有害处的。在使用前,你应从机械和电子两方面来检查连接的质量好坏,确保在锷鱼钳与公共接地点间具有良好的电气搭接,断开力(机械完整性)大于或等于1,小于整个5的拉力。

、问:将静电放电地板系统连到房屋照明保护或接地系统上,这样做对吗?
答:我们强烈建议将静电放电接地系统与房屋照明保护地系统连接到一起。典型地,照明接地系统具有到地的直接且单独的路径,且没有突然的导线转折角。当照明中断时,这条路径上将会有很大的电流脉冲,如果静电放电接地系统也在这条路径中,务必使照明接地电路与房屋/大地接地电路隔离开。他们可在同一点相连接到房屋外面的8英尺长的接地杆处,但路径应相互独立。应由专业的电气技术人员检查,同时管理好电气代码。
、问:我们有一10000级的洁净帐篷,在其内部,我们打算建造一个探究太空的装置。这个装置是依据光学原理设计的,对粒子和除气作用十分敏感。帐篷内还有大量的电子,我想知道清洁室和静电损耗要求下应使用的最好材料是什么?
答:清洁室内使用的最好材料是型号L的地板垫子材料。每卷宽0.60cm,长122m,在清洁室要求下,腕套应用来连接地板垫子,这些材料均可从有关厂商订货。

62、问:我们发现了磁疗的作用。在工作中,我们处于静电放电的环境中,工作服、鞋袜、腕套、椅子、离子发生器、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带静电。我们想知道穿这些内有磁性鞋垫的鞋是否将损坏生产的成品。我们在空气室里安装了电子传感器元件,磁疗对如此多的人起作用,因此我们不愿放弃。任意信息将会大大地得到重视。对吗?

答:你所说的具有磁疗作用的鞋垫不会干扰静电放电程序。仅有的一个例外是:如果电极头处的磁场很强,你的脚又十分缓慢地移过一低阻抗导体,那么你就会产生出电流,如果能量不能泄放掉的话,便会引起故障,时间一长的话就会使泄电积累到相当高的水平。

、问:在通过MIL-883模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同的情形,当屏蔽元件从屏蔽袋内移走时,它会被静电放电损坏。我也正在查找这方面的书籍,即在静电放电袋里的元件在保护状态下工作时,其引线需剪短。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答:当屏蔽元件从屏蔽袋里移走时,它可能损坏。产生的静电可以对一个物体充电(就象屏蔽袋里的元件一样),可以在移动过程中产生静电放电问题。在订购屏蔽袋时你需要指明抗静电的特征参数。抗静电指的是材料所表现出来的摩擦充电行为。

、问:我正努力寻找可与MIL-W-80标准相符的公司,这是一个与静电损耗性丙烯酸纤维或丙烯酸涂层相关的1966 MIL标准。请给予详细说明。

答:MIL-W-80指的是片状或带状的固体物质,不能应用到地板涂层上。地板涂层也与几个工业公认标准(ANSI/ESD-S7.1地板涂层表面阻抗的标准,AATCC TM-134-1979是地板涂层产生静电的标准,FTMS 101CM-4046是地板涂层的电荷衰减标准)相符。

、问:我的公司生产计算机,其可靠性测试之一是静电放电。测试时所采用的标准是IEC-810-4 L3,空气:8kV,搭接电压:6kV。但我们想卖给美国加州的一个购买单位。请问用来测试时的静电放电电压有多少千伏?

答:在测试静电放电敏感性时,所采用的测试方法有以下三种:
 1 人体模型(+4000V和-4000V的电压波形,0500的负载)
 2 充电元件模型(可达到2000V的电压波形)
 3 机械模型(+400V和-400V的电压波形,0500的负载)
  这包括了电压极限在内,注意根据不同的负载阻抗,会有不同的波形需求。在美国万宝路,麻萨诸塞州,在罗马,纽约的静电放电协会,这些标准对静电放电系统是有效的。

、问:我有一个干粉灭火器,当粉末被一螺旋状的传送装置向上挤时,它会通过一金属探测器注入到一直径15.2cm,长91 cm的不锈钢管中。当消防人员一接触灭火器的盖子时就会发生静电放电现象。我们努力将所有金属部分连接到同一单点接地点,而且在地板上放置一抗静电垫子。消防人员全身着全棉服装,这样就可到处走动且不需带腕套,对此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答:当干粉通过不锈钢管并注满灭火器时,干粉和灭火器正在产生摩擦电。操作人员最可能感觉到静电泄电是由于这个过程引起的。你可试着将所有金属部件与单点接地点(CPG)连接,并使用抗静电地板垫子。你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的静电放电控制程序,但仍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你需要检查以下几点:
 1 灭火器封盖应导电用与同一单点接地点连接。
 2 灭火器壳体应是导电的,也要与同一单点接地点连接。
 3 如果上述两者均不导电,那么就应该考虑使用电离。
 4 抗静电地板垫子可以是导电的也可以是损耗性的,并且应连接到同一单点接地点。
 5 所有操作人员都应穿一双2M的防静电鞋,且与导电接地垫子相连,这样他们就不会在灭火器的封盖处成为静电放电事件的激励源。
  只要按上述步骤来正确执行,你的问题就应得到控制。

、问:最近,我用两块带有不同电荷的金属板(一块较小,一块较大且规则),即电荷板分析仪检验离子束,在同一区域及离子束间距两种方式下进行读数取样,发现较小的一块大约6V左右,而较大的一块示值为-8V。当尽力使离子束间距一样时,我该取哪一个值?当检测金属板时的读数显示为+/X伏时,这是代表总体电压的X%或是与正在检测的电荷有关呢?(例如,1500V1% 8V1%?)

答:首先,对电荷板分析仪的两个分块分别进行检查,从而将其校准以确保它的准确性。其次,检验测量精度的产品说明书。第三,电荷板面积可以不同。离子束沿其轴向长度有几个发射源,确信你在同一距离且覆盖同一区域。如果发射源是直流的,且每隔一英寸其极性改变一次,你所进行的测量会由于电荷板的位置不同而受到影响。精确度应与电荷板测量出来的电压读数有关。检查产品数据图以确认它可应用到你的单元电路中。

、问:工厂生产车间的地板多数都铺有一层静电损耗性瓷砖,但也有一些角落未铺。地板是混凝土结构的,我想知道这种办法是否具有足够的损耗性?在地板上涂上一层诸如导电蜡之类的导电涂层会起作用吗?

答:单独的混凝土不会形成完整的静电放电地板。即使在地板上,地下水可以通过渗出口渗出,从而使混凝土导电,但总有一些干湿不一致的地方。很显然,导电蜡是有用的,我们最好将导电蜡视为地板的涂层,因为涂层里没有蜡,蜡是绝缘的。在地板上涂蜡前,你应将混凝土地板掩盖严实以避免水引起的粘接不良问题,同时这也能增加地板涂层的覆盖度(通过减少地板的孔隙度)。其他的解决方案有:给混凝土地板涂上一层导电漆;用导电瓷砖或地板垫子;铺导电地毯或划分出一块区域作为非静电放电安全区。

、问:我对防静电鞋很感兴趣,但不清楚静电放电地板必须具备的东西或者是说明书。如果要试地板的静电放电可塑性,必须采取什么措施,请给出一些建议,另外,地板满足要求的具体实施方案是怎样的呢?

答:根据标准EIA-625,静电放电地板的电阻应大于105且小于109。静电放电协会有一个试行标准ESD DSTM54.1-1997,在测量电阻时,它将地板材料及鞋类物品归并在一起。这实际是一种测量方法,没有规定或建议工作在阻性区间。事实上,为了测试地板,标准ANSI/ESD-S7.1-1994有明确的测试方法,即用两个五磅的探针驱动10V100V的电压。使用的仪器是41273型号的,专门在做这种测量时使用。

、问:CMOS集成芯片在经受严重静电放电的泄电冲击后,其可靠性会降级吗?

答:如果泄电的路径包括CMOS器件输入(针可焊点)端之一时,那么剧烈的静电放电将会使CMOS单元电路产生不稳定现象。这会使相关元件的寿命缩短且会产生间歇的故障。你可以切开有故障的元件封装,并将其放在高倍显微镜或扫描电子显微镜下,你就可看到已损坏的区域。

、问:无线静电放电保护指的是什么?

答:唯一适用的迫使空气电晕放电进而离子化的措施可广泛用作空气离子发生器。静电放电系统有好几个模型供选择,唯一取消的是放电时间,它取决于电荷泄放速率,空气流通速度和接近度最多接近于2秒,在产品生产期间急需保护的措施,但是在使用接地的腕套和静电放电地板垫子,第二种保护措施也是可行的。

、问:如何判断抗静电屏蔽袋的失效,例如,袋上有折痕或者是小的孔洞。

答:在MIL-B-81705C标准文件中可以找到你的所有答案,特别地,如果一个抗静电屏蔽袋(型号III)满足以下任意一个条件,则可以将其视为无效:
 * 静电袋发生标准MIL-B-81705C4.8.4.1节中详细说明的分层现象。
 * 静电泄电衰减率大于2秒。
 * 衰减电磁干扰不到10dB
 * 小孔的直径大于2mm
 * 不能屏蔽30kV以下的静电放电事件。
 * 里外每平方面积上的表面电阻大于1012,内部每平方面电阻小于105
  总之,由于法拉第效应,如果屏蔽袋上有折痕或小孔,那么它仍有屏蔽作用。不过将这些静电袋扔掉是更安全的,这可能会花费更多的测试费,证明合格后只需将其替换掉。

、问:
  1、用于生产硬盘的等级100的清洁室,其标称湿度水平是多少?
  2Pomalux是我知道的在静电放电安全性方面最好的唯一一种塑料物质,但却相当昂贵,还有其他类似的材料吗?
  3、有没有通用的离子发生器?如果有,什么厂商生产呢?怎样才能检验它的结果是否正确?
  4 静电传感器的读数为什么会大幅度地变化?(也就是说没有重复性或大范围跃变。)

答:
  1:良好的标称湿度在40%——55%之间。你需最大限度地减小腐蚀,同时又要尽可能地加强静电放电保护。有可以测试湿度的纸张可供你方便之用。
  2:静电安全性良好的材料还有乙烯树脂、橡胶、硬纸板和聚乙烯等,这取决于你所应用的场合。静电放电安全也意指抗静电特性、损耗特性及屏蔽特性,这也同样取决于你所应用的场合。
  34:电荷板会析仪是监视电晕放电型的空气载流子离子发生器的首选仪器。而且,静电传感器每次测量一个小的区域,静电荷在导电或绝缘表面不必均衡。如果某一物质遭受到电场或摩擦电激励,自由电子就会发生不平衡现象。平衡不总是一致的,静电计传感器与所测表面的距离也会进一步使这种平衡发生变化。所测表面的几何结构也可以导致场强的变化,例如,曲面(柱状金字塔形)比较平的表面具有更强的场,因为电荷总是积聚在物体尖端处。

、问:
  1、导电指套可减少负荷吗?损耗性手套上使用导电指套有何好处?
  2、我们有许多3M 961离子发生器,这些对零级站够好吗?
答:
  1:导电指套的好处取决于下述几个问题:导电指套的规格是什么?你要处理什么问题?操作人员觉得最舒适的是什么?你要在清洁室里工作还是不在里面工作?总之,损耗性手套也会减小导电指套(<104=可能发生的静电放电的机会,但当使用一损耗性手套时则没有差异。手套比指套遮住手的面积更大,如果你在12种以上的场合中需戴手套的话,那么戴手套将是更有效的。
  2:对于零级站,无论如何,任意粒子的容差都不能超过2.5微米。唯一的办法是获得一采用离子发生器的零级清洁室,以保证清洁室内唯一的部件是电晕放电发射源。你也许知道一些具有电晕放电发射源的系统,我不熟悉961设备。如果它是架空或其他鼓风机类型的设备,那么,它不会满足你的标准。对于100级,我们的架空线路是良好的,一旦开始准备好,。。。。

、问:假定我们公司的静电放电措施做得很好,只是下面一件事未使人满意:我们公司的职员喜欢将粉红色的抗静电泡沫塑料放在电脑主板下,他们觉得这样做可阻止主板在静电放电工作站产生滑动。因为他们相信,这会延长工作站表面的寿命。然而,我认为,这不大可能,因为泡沫是绝缘的。另一方面,因为测量,我带上一只静电计,放在这块泡沫上的东西(置于工作表面)将会消耗电荷。那么,这种情况可接受吗?

答:如果粉红色泡沫不损耗性的且电气连接到地,那么你就准备好了(一般可以使用)。事实上这取决于你努力保护的产品的静电放电敏感性。为了测量至泡沫地的表面阻抗,你需用一只兆欧计。在10V100V两个电压处进行测量,表面电阻应在105——109之间,这才是安全的。
  你说你使用静电场力计进行测量,这是好的,但这不会完全保证泡沫是安全的。你检验这只静电仪的一个特性是放电时间。最重要的是工作表面上的电荷应在不到100ms时间内消除干净。如果花几秒钟时间清除掉所有电荷,这将延长电荷泄放时间,可能使静电放电敏感元件遭受到静电放电的攻击。
  还有其他的材料可供选择,可以将你的工作放在静电放电保护工作站上,且没有滑动特性。型号T2的地板垫子材料是这种情况下的最佳选择。
下面提出一些问题:
 a 我将要保护的元件的敏感度有多大?
 b 泡沫在安全损耗水平时可导电吗?
 c 泡沫内的电荷可在大约100ms内泄放掉吗?
 d 泡沫需接地吗(如果导电的话)?
 e 操作人员需戴静电放电腕套吗?
  如果你均同意上述问题,那么你已经正在使用一些安全的静电放电防预措施。

76、问:我公司在工作台上试用静电放电鞋,腕套和地板垫子。如果操作人员正在焊接元件和其他可引起混乱或发热的部件时,有其他的材料可放在地板垫子上,同时又不损害静电放电性能吗?当空间有限时,那么操作人员就不必移动地板垫子吗?
答:对,你最好的选择是玻璃钢焊锡填料(FRP),是一种高耐热锡焊静电放电地板垫子。这可以检查你的标准橡胶或乙烯树脂静电放电工作台地板垫子,要么你可以订购一块更大的玻璃钢焊锡填料,即具有接地绳的工作台地板垫子。橡胶垫子也有良好的耐热特性(尽管不如FRP好)。建议采用型号T2或型号L的工作台地板垫子。

、问:如果我们正用腕套和地板垫子,还需要穿上脚跟接地器吗?如果使用脚跟接地器,那么还需使用地板涂层吗?
答:如果操作人员来回走动,且靠近敏感性元件,那么必须使用脚跟接地器。它会使你在处理静电放电敏感元件时具有安全性。如果你在工作站间传送静电放电敏感产品或元件时,手推车及人体都应通过脚跟接地器或鞋(人体)、拖线(手推车)接地。并与恰当的接地地板相连。在静电放电敏感区附近采用接地地板垫子或抗静电地板涂层是很不错的想法,因为这些材料有极佳的限制摩擦充电的抗静电特性。如果工作人员必须不断走动,那么为了充分利用安全的静电放电方案,就需要在地板上铺一层抗静电放电的地板涂层,而且与静电放电鞋连在一起。

、问:我计算机网络方面的工作,我们知道,相互接触的金属在接合面引起氧化,从而使系统产生问题。我们正试着采取最佳方法来排除它,有些技术人员建议用橡皮将接合面擦干净,而另一些技术人员则声称这会引起静电放电事件,请问,这可能吗?
答:是的,橡皮擦能对金属接触面进行摩擦充电,因此有可能产生静电放电现象,尽管这是工作车间里清洗接合面的一种普遍方法。不过在擦洗搭接面时,只要将其接地就可将静电放电的危险降低到最小程度,或者在你裸手操作时,使用一块导电橡胶,并戴上腕套将其接地。
  首先你要通过板上最敏感的元件对每块电路板进行估测,这样才能决定出它的敏感等级(静电放电敏感性)。这将告诉你电路板是否对静电放电很敏感。如果不敏感,你可能需采取一些简单的防预措施来避开潜在的静电放电危险。
  测试静电放电敏感性的最好办法是找一块旧电路板,使用橡皮擦清洗焊点,然后用静电计来测量擦洗过程中产生的电场(测电压)。第一步你需将静电计调零,之后取前后两次读数。如果你读到的数值超过50V,那么建议你采用这种办法来清洁搭接面。
  注意,并非所有的电路板都是如此。有些电路板可能内嵌了一些对静电放电非常敏感(0级)的元件,或者是由不同材料制成(这样各种材料就会有不同的摩擦起电优先级)元件等等。橡皮擦也有不同的摩擦起电顺序/抗静电特性,这样每块电路板就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模块来对待。

、问:我们可以将静电放电的接地端与电源线的接地端连接到一起吗?
答:对,电源的接地端就足够了。电源接地端可以是建筑物的地,电源地,大地,只要电源接地端和工作站的工作地之间的电势相等(即电势差为0V)。这时最佳的地即是大地,但任意一个地都不会受到静电放电的干扰。电源地会传输电磁干扰噪声,这可能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主要取决于线路上的负载类型。

、问:我们生产人员的保护措施包括穿静电放电工作服,如果工作服不在前面系扣的话,对其屏蔽效能的高低,我们一直存在分歧。工作服有没有必要扣住,换句话说,如果工作服不扣上的话,它会有屏蔽功能吗?
答:系上工作服是好的,其好处是保护外部的非导电和非接地衣物。即使工作服不系上,它也仍有一些保护作用,因为工作服袖口、背面及两侧都罩住了平时穿的衣服,只是前面未盖住。而身体的前面部分是多数敏感产品容易靠近/接触的部位。

网友:

有点长阿,请大家看完会受益匪浅

网友:

看到你的文章, 有个问题请教, 我们公司生产PVC卡, 现在发现有些卡在生产完毕后,粘在一起,看起来是因为静电引起的,我想问问怎样消除这些成品卡的静电.现在市场上卖的那种除静电刷(主要是用在电脑和衣服上的)是否能消除这种PVC上的静电. 希望你能尽快答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