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猜一猜

楼主:
后天考试,老师说用3个三级管,5个二级管(可能有稳压二级管),5个电阻,6个电容组成一个电路,说是一般高手都知道是什么电路,可俺不是高手,是很低的手,求高手帮忙给出电路图呀?

网友:

呵呵,不知道用途,谁能猜出来啊~~~~

网友:

有可能是个稳压电路,用四个整流二极管做AC/DC,有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可能是这样子一个电路,但我只找到三个电容的用法,主要是有些电容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是电解的还是瓷片的)如果有四个是瓷片面电容,那么这四就跟四个整流二极管对就并上。

网友:

这个最适合了,你的老师都会奇怪滴.刚好就是你说的那些东西.嘎嘎
LDO,vin>out=0.1v就能稳压.vin小于out时候,out=vin-0.1v,有短路保护

网友:

5楼高手猜对啦,多谢多谢,真是强呀!

网友:

猜一猜 稳压电路没有错了!

网友: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