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rotel 99 SE中如何设置图纸尺寸呢?

楼主(2007-02-04):
请问在Protel 99 SE中如何设置图纸尺寸呢?
我现在Protel 99 SE中画电路图,因为图纸很简单也很小,默认的尺寸太大。这样在后面制作印刷电路板不是太大了吗? 呵呵 我这么简单的电路 只需要个13CM*4CM的板子上就可以了。
请问我该在哪里设置呢?
是不是在画电路图的时候无所谓尺寸大小,而应该到PCB制作的时候才限定它的大小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是PCB的图纸吧,在PCB中可以不用设置图纸的大小,你只需要用KEEPOUTLAY层画出你板子的边界线就行了。

网友A(2009-05-19):
补充一下:需要机械外观尺寸的,需要使用机械层画出外框边界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