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IC是什么型号

楼主:
附图中S端接的是光敏二极管,受光的强弱而改变X1端的频率.一般的实现此攻能用NE555最实用,又容易.但此图不是用的NE555,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此图中是什么型号的IC?非常感谢

网友:

图太暗了吧..看不清楚的说..是不是运放?

网友: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是555。

网友:
555可以实现要求的功能,从图的画法也像,只是图上的肯定不是555.说不定画错了,要不就是一家别的类似产品,别迷信这张图.
你要是看着捉摸玩,就继续找答案;如果你是在解决实际问题,越过它,走自己的路,sk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