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 tap point

楼主:
请问在下句中
Rotation of a shaft or the linear position of a sliding actuator changes “tap point” on a fixed resistor element

“tap point" 指的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接触点”的意思,说滑动变阻器的接触点吧。

网友:

是不是电位器上的“旋转接触点”

网友:

谢谢!想不到这么快就有了回复。

也有人建议“抽头点”,但是比较抽象,大家觉得对吗?

网友:

叫触点

网友:

tap point 确有"分接点"的意思。

网友:

网上搜一下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