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转换成电压的计算公式

楼主:
请问各位:
通过pwm转换成电压的硬件电路,取PWM波形的平均值作为输出电压的值,但是,如何计算出这个电压值?
好像是有一种算法,听说过,请高人指点!

网友:

就是根据占空比来计算的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采用标幺值方程”进行计算
电话:0755-29511668
手机:13928413786

网友:

怎么计算我倒没有研究过,你可以找一下POWER DERVER 的那个DATESHEET看有没有说明,问他们做芯片的工程师应该知道的。

网友:

请问如何计算 ?能否给出一个PWM转成电压的实例?
万分感谢!

网友:

PWM实行降压的公式是:V0=D%*VI

网友:

%D为占空比.

网友:

请问 VI输入电压是什么电压?是单片机的5V电源电压吗?
如果是:
那么在要求输出电压VO为1-5V的时候当占空比小于20%的时候我得到的值就小于1V了?

再次请问利用标幺值如何计算输出电压的值?

网友:

VI当然是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