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转换成电压的计算公式

楼主(2007-02-06):
pwm转换成电压的计算公式
请问各位:
通过pwm转换成电压的硬件电路,取PWM波形的平均值作为输出电压的值,但是,如何计算出这个电压值?
好像是有一种算法,听说过,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书上好像只讲了转换原理,都没有涉及这么深入的内容! 等待!

网友B(2007-03-23):
PWM是通过改变高低电平的占空比来完成电机的调速等。只需要有相应的电平值*它在一个周期中所占的比例,然后加和即可。应该是这样

网友C(2007-07-11):
可以通过电压放大器来做,就是一个三极管 怎么分析呢

网友(2008-09-21):
希望继续深入
以上几位讲了电路的解决方案。可楼主题的问题是“取PWM波形的平均值作为输出电压的值,但是,如何计算出这个电压值?”
PWM是周期函数,求其平均值的基本方法就是在周期(0--T)内对波形(函数)瞬时值积分,并将此积分值除以周期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