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obe Reader 怎样转变为中文?

楼主:
有谁知道用那种软件转换??

网友:

呵呵,用软件转换,总有种怪怪的感觉,翻译过来的中文意思不那么对。

网友:

如果没图片的话,可以选择另存为:txt格式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有图片就要用专门的软件了,例如:Solid Converter PDF v2.2.158 ,ScanSoft PDF Converter v2.0 特别版(KG) 等了,具体的可以上百度搜到破解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