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稳定的12V电源啊

楼主: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12V的直流稳压电源,负载大概有120mA。输入的电压从11V30V之间,我用了几种芯片34063,可能设计的问题吧,结果电压一工作被拉低到9V。导致后面的没法工作。请教大家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很着急!!!

网友:

可能是芯片的外围电阻什么的用得不匹配

网友:

谢谢,是不是34063的效率太低,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呵呵,我这有个MC34063的设计软件,你可以参照看看

网友:

谢谢你的软件.我再试下

网友:

谢谢你的软件,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