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TMEGA64的工作电流范围是多少?

楼主:
ATMEGA64的工作电流范围是多少?      急!!!!!!!!!

网友:

工作电流??还是工作电压???

网友:

是最大工作电流值 我想设计个电源给MEGA64 供电 !

网友:

设计电源的话 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给单片机的最大电流 还要考虑外部回路的最大电流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对,如果是考虑工作电流的话,这不紧紧是片子本身的电流,还要看其外部接的元件的电流,它本身工作电流是比较小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 用lm7805就可以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