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的工作电流范围是多少?

楼主(2007-02-13):
ATMEGA64的工作电流范围是多少?
ATMEGA64的工作电流范围是多少? 急!!!!!!!!

网友:
看看datasheet就可以知道了 具体的实际电流 需要看你具体的应用

网友:
如果想使用低功耗的单片机 msp430功耗最低。具体电流看看datasheet 但是实际运用的时候还要由晶振、外部回路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