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本机所开端口

楼主:
用netstat -a —n命令查看!再state下面有一些英文,我来简单说一下这些英文具体都代表什么

LISTEN:侦听来自远方的TCP端口的连接请求

SYN-SENT:再发送连接请求后等待匹配的连接请求

SYN-RECEIVED:再收到和发送一个连接请求后等待对方对连接请求的确认

ESTABLISHED:代表一个打开的连接

FIN-WAIT-1:等待远程TCP连接中断请求,或先前的连接中断请求的确认

FIN-WAIT-2:从远程TCP等待连接中断请求

CLOSE-WAIT:等待从本地用户发来的连接中断请求

CLOSING:等待远程TCP对连接中断的确认

LAST-ACK:等待原来的发向远程TCP的连接中断请求的确认

TIME-WAIT:等待足够的时间以确保远程TCP接收到连接中断请求的确认

CLOSED:没有任何连接状态

网友:

如何获得一个IP地址的主机名? 利用ping -a ip 命令查看!再第一行的pinging后面的 『ip』前面的英文就是对方主机名! 同样道理,利用ping machine_name也可以得到对方的ip 获得一个网站的ip地址的方法是:ping www.***.com 比如想知道sohu的ip,就用ping http://www.sohu.com/来查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返回:Reply from *.*.*.*: TTL expired in transit的话,代表TTL(生命周期)在传输过程中过期 什么意思呢? 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有两个:1)TTL值太小!TTL值小于你和对方主机之间经过的路由器数目。 2)路由器数量太多,经过路由器的数量大于TTL值!

网友:

3)如何查看本机的ip地址? 用ipconfig来查看就可以! 也可以再Windows中的开始菜单,运行中输入winipcfg,同样可以看到自己的ip ipconfig命令后面如果加一个参数 /all的话,可以得到更加详细的资料,比如DNS、网关等……

网友:

4)再使用net命令的时候遇到一些错误代码,如何查看对应的错误信息? 用命令 net helpmsg erorr_code来查看就可以了 比如错误代码为:88 则查看命令为:net helpmsg 88 下面有这个错误代码的中文显示!

网友:

5)利用telnet连接到对方主机上,想获得一些系统信息,用什么命令? set命令可以很好的完成你所需要收集信息的任务的! 方法:再cmd下直接输入set(telnet对方主机以后,也是直接set就可以了~然后能够得到NNNNN多的信息) 再这里,computername:呵呵,还用说么?主机名! OS=Windows_NT :操作系统的类型哦~ path=C:\perl\bin\ :(perl的解释器位置!) systemDrive=c: 操作系统盘符! USERNAME=coldcrysky 当前登陆使用机器的用户 ……

网友:

(6)跟踪路由器的命令是什么? tracert 格式:tracert ip 中间会列出所有经过的路由器列表!这些路由器如果是暴露再防火墙外面的话,还可以看到路由的IP。这里又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路由放在防火墙后面?原因呢,主要有两点:1)保护路由器!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攻击和入侵已经开始瞄准路由器了~如果直接把路由暴露在外面,呵呵,是非常危险的!被DoS了就不好了啊,所以要放在防火墙里面;2)为路由器减少负担!如果所有的过滤功能统统都压在路由器上面,路由器的负担就太大了!) 当然,利用pathping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格式与tracert一样!

网友:

cookie,又名小甜点。 它的作用:记录访问者的一些信息。例如利用cookie记录你所登陆这个网页的次数、登陆时曾经输入的信息…… 那么,如何清除cookie呢?一般情况下,可以在Internet选项中的常规选项卡中看到一个删除cookies的按钮,点击就可以清楚掉了~ 除此以外,还要在internet选项中的内容选项卡中找到自动完成按钮,把里面的四项都选中!然后点击清除表单,清除密码~ 然后到操作系统目录所在的分区中!进入Winnt(98为windows)目录(当然了,这些都是默认的目录!如果你安装的时候改名了,就对应的去相应目录)之后找到Temporary Internet Files目录(2000的目录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98直接到windows目录下找Temporary Internet Files就可以了~,找到这个文件夹后,打开!看到里面有N多的文件了么?这些是你浏览过的网页的记录(有的时候从网站上面看到漂亮的FLASH,可是不能保存怎么办?只要在线浏览一遍以后,断线到这里来找*.swf,之后依次打开查看的话,相信你会找到你所需要的FLASH的!)

网友:

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