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电池过充的控制方法

楼主:
 为了防止电池过充,需要对充电终点进行控制,当电池充满时,会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可利用来判断充电是否达到终点。

  一般有以下六种方法来防止电池被过充:

  1. 峰值电压控制 : 通过检测电池的峰值电压来判断充电的终点 ;

  2. dT/dt 控制 : 通过检测电池峰值温度变化率来判断充电的终点 ;

  3. T 控制 : 电池充满电时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会达到最大 ;

  4. -V 控制 : 当电池充满电达到一峰值电压后 , 电压会下降一定的值

  5. 计时控制 : 通过设置一定的充电时间来控制充电终点 , 一般设定要充进 130% 标称容量所需的时间来控制 ;

  6. TCO 控制 : 考虑电池的安全和特性应当避免高温 ( 高温电池除外 ) 充电 , 因此当电池温度升高至 60 OC时应当停止充电。

网友:

我见到充电电路一般都采用峰值电压控制,温度控制没见到,计时控制会不会因电池容量减小而过冲?

网友:

以前大多采用计时充电,现在我见的多的还是第1,4种方案其他的没有见过。

网友:

不错,值得

网友:

要看是哪种电池,不同电池差别太大,不是通用的

网友:

用MCU做来比较好

网友:

不错,很及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