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低俗的问题

楼主:
在PSPICE 里运放RM4136可以仿真吗?多谢!是否可以将不能仿真的器件修改为可以仿真的器件呢?

网友:

没玩过那个仿真,纯粹帮顶

网友:

可以的。
只要你把元件的参数建立完整后就可以了。
建立这个参数要像它的库中的一样建立。

网友:

我是菜鸟!你能给我讲解清楚点吗?最好能带点图片讲解!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