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字增益与模拟增益的区别,谢谢!!!!

楼主:
请问数字增益与模拟增益的区别,谢谢!!!!
在手机系统里,如speaker这一路,为了增大音量,可以调节其数字增益及模拟增益以达到目的!!!那么,请问请问数字增益与模拟增益的区别,谢谢!!!请问增大音量且又要减小噪声,调模拟增益好还是数字增益好,请说明理由
请问什么是模拟增益(Analogue Gain),什么是数字增益(Digital Gain)

网友:

增益实际上就是输出输入之比,Av(s)=Y(s)/X(s); 数字增益是采用数字自己运算的方式,用的是Z变换,差分方程来实现

网友:

模拟增益是采用S变化,用电子元器件来实现,

网友:

SNR是增益设计的重要指标,在数字增益中,可以通过改变filter参数来改变SNR,模拟也可以改变filter来实现,但模拟本身会减低SNR

网友:

我的理解,不知对否??? 如果是模拟增益,那就是增大运放大倍数,那么在放大信号的同时也放大了运放本身的噪声,而数字增益,我觉得就是在D/A前,将数字信号人为的变大,如数字信号为0010,将其变成0100,再经D/A后过同一个运放,理论上岂不是相当于放大了2倍,同时又不会增加运放本身的噪声 以上不知对否

网友:

感觉有点对!

网友:

能详细述说一下数字增益的原理吗???或者发份资料给我自已看也行,谢谢!!!

网友:

[quote user="小问号"]SNR是增益设计的重要指标,在数字增益中,可以通过改变filter参数来改变SNR,模拟也可以改变filter来实现,但模拟本身会减低SNR
能详细述说一下数字增益的原理吗???或者发份资料给我自已看也行,谢谢!!!

网友:

多多学习

网友:

有谁知道数字增益与模拟增益的区别???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模拟数字转换器网上研讨会问答集
刚好看到一篇!!呵呵。。。你去看看吧!
你用EEKOO搜一下!还有挺多的!!你去学习学习吧!

点击在新窗口查看全图
CTRL+鼠标滚轮放大或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