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的一些特殊使用方法

楼主:
1.全局修改字符大小。一般来说,正式PCB的元件附近都标有元件图号和关键参数,
  但有些纯贴片的电路板做的比较小,这是就只能标注元件图号(位置),在做样板
  或生产时,根据元件图号和BOM清单(懒惰点可使用原理图)来确定该位置焊接什么
  元件。有时位置特别小,需要把所有的字符修改成小字体。AD6全局修改所有类似参数
  的方法主要有两种:a.单击左键选择一个某个(元件或其它)参数,按Shift + F, 选择特征
  相同的一项或几项,确认,弹出选择对话框,如果被对话框被遮盖,则在空白处单击右键,
  对话框被确认后,再弹出一个修改列表的对话框,这时修改对话框中的其中一个参数,就
  可以修改所有具有相同属性的(元件或其它)参数了。需要多选择几个特征,否则很容易
  修改了那些不想修改的参数。  b.在系统属性里将点击清除所选的功能去掉,这时AD6和
  AutoCAD2004的目标选择/取消选择操作很类似,然后单击选择需要修改的(元件或其它)
  参数,按Shift + F, 选择所有被selected的对象,确认,弹出选择对话框,如果被对话框
  被遮盖,则在空白处单击右键,对话框被确认后,再弹出一个修改列表的对话框,这时修改
  对话框列表中的其中一个参数,就可以修改所有事先被选择的(元件或其它)参数了。
  这一项操作比较准确。
2.根据连结的铜重新配置网络。
  使用一:对于一个没有网络的正确的PCB文件,因为某些要求要重新布线。一般的方法是
  根据线路重做原理图,然后根据原理图生成网络,再进行PCB布线。
  在AD6里不需要这样烦琐的步骤。AD6里可以这样做:第1步,根据连接的铜重新生成网络。
  第2步,取消所有的布线。第3步,重新根据现有网络布线。

  使用二:对于一个有网络的正确的PCB文件,需要复制为若干个相同的模块,每个模块可能
  需要做某些改动。可以用下面的步骤完成:第1步,选中该PCB所有对象。第2步,复制选中
  对象(带网络粘贴)。第3步,清除所有的网络。第4步,根据连接的铜重新配置网络(可
  根据需要更改网络名)。第5步,取消所有的布线。第6步,根据配置的网络重新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