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单片机的电压测试》!!!

楼主:
毕业设计是《基于单片机的电压测试》,没学过单片机,求助高人!!

网友:

看书把单片机和AD看好就能做

网友:

教材上讲的多的ad574已经停产了,可以考虑ad1674,当然,其它的都十分好,就是ad1675的程序是现成的,电路图也是现成的。是ad574的升级。书上的拿来就能用的。 要是为了便宜&精度,选择ad7715不错,16位的,价格大约30rmb,串行,但是采集速度理论最大为500HZ。

网友:

做个毕设谁用16b的......就用10b的1549完全满足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