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
首先感谢蓝眼狐的热情帮助,串口还没调好;

帮忙看看下面简单的问题描述:

AT89C2051单片机程序: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1CH
MAIN:SETB P1.2            ;P1.2 控制RS485的使能端
PUSH PSW
PUSH ACC
MOV TMOD,#20H          ;定时器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计数
MOV TL1,#0FDH          ;查表得到,波特率设为9600bps
MOV TH1,#0FDH
SETB EA
SETB TR1
MOV PCON,#80H          ;SMOD=1
MOV SCON,#50H          ;串口方式1,SM01(多机接收通讯),10位异步收发
MOV A,SBUF             ;将接收寄存器的数据读到累加器中
JNB RI,$               ;等待RI=1,接收完毕
CLR RI                 ;发送完后清RI,为下次接受作准备
CJNE A,#0CH,RETURN     ;和本机地址比较,不同则转移
                       ;设为单机接收数据
POP PSW
POP ACC
AJMP THISCHIP          ;转到该片的服务程序

RETURN:AJMP MAIN

THISCHIP:
CLR P1.6
LCALL DELAY3S
SETB P1.6

PUSH ACC
PUSH PSW
MOV TMOD,#20H          ;定时器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计数
MOV TL1,#0FDH          ;查表得到,波特率设为9600bps
MOV TH1,#0FDH
SETB EA
SETB TR1
MOV PCON,#80H
MOV SCON,#40H
CLR P1.2       ;P1.2 控制RS485的使能端
MOV R1,#05H
JKL:MOV SBUF,#22H
JNB TI,$
CLR TI
DJNZ R1,JKL
POP ACC
POP PSW

AJMP MAIN

;延时1s的服务程序
DELAY1S:MOV R7,#0FAH
LOOPA:MOV R6,#0FAH
LOOPB:NOP
      NOP
      NOP
      NOP
      NOP
      NOP           ;1s
      DJNZ R6,LOOPB
      DJNZ R7,LOOPA
      RET

;延时3s的服务程序
DELAY3S:MOV R5,#03H             ;3s
        LOOP1:LCALL DELAY1S
        DJNZ R5,LOOP1
        RET
END

看到程序中加红的地方了吗?

我程序中让单片机发22H,发 5 次。收到的是162,146,145,17,111或130,146,145,17,201  就这两种。不知为什么??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中断实现延时呢?太浪费资源了

网友:

估计是波特率设置错了. 去掉mov pcon,#80h才是能获得9600bps的波特率.

网友:

汇编不会

网友:

做keil实验时当Debug时出现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M LOST!对话框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望好心人答复!多谢?/FONT>

网友:

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M LOST 翻译过来就是找不到目标系统。 你是在板上调试还是仿真器还是只是keil? 右键点工程名字,可以设置目标系统。。。你设置一下。。

网友:

我用keil汇编,烧片子实验的

网友:

好复杂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