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楼主(2007-03-05):
新手上路
平衡-不平衡变压器是怎么理解的?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建议去找本天线书仔细看看。这个要看怎么理解,很多搞很多年Rf的高手都不一定讲得清楚这个问题

楼主:
就是在做功放模块的时候,不是要用到匹配网吗?在匹配的前端就要用到变压器,但是,对于这个变压器有平衡-不平衡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
我个人理解,就是单端输入变成双端输入,这样可以在放大器或混频器输入端抑制共模分量,不知对不对,希望明达人来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