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D类立体声放大器

楼主:
作者:Maxim公司 Tony Doy   日期:2007-2-1  来源:今日电子

为电子产品选择合适的器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事情,常常要在许多方面反复进行折中,例如D类音频放大器就是这种器件。

下面通过一个假设的应用,例如由墙上电源适配器或碱性电池供电的手机或个人媒体播放器(PMP)底座,来介绍选择这类放大器的过程。

市场推广的需求

市场人员可能对产品提出很多具体建议,从一个很小的细节(例如,应该使用立体声扬声器),到一堆要求与竞争产品相媲美的指导意见。市场人员也可能提出让产品符合业界的性能标准(如Microsoft Windows Vista或Dolby Digital认证)。

在我们的项目中(PMP底座或外置音箱),我们假设市场人员要求产品在采用电池供电时,声音要尽可能大,工作时间要尽可能长,而且当电池快耗尽时应该温和适度地降低性能,使用两个直径50mm、功率为3W的8Ω扬声器。我们进一步假设,市场人员没有对底座的传输带宽、线性度或信噪比(SNR)提出更多的意见。

电路约束

如果产品有两个电源,一个是稳压的12V墙上电源适配器,一个是可选的碱性电池组(采用新电池时的标称电压为9V,在电能快耗尽时的电压为6V)。

输出功率决定了放大器所需的输出级拓朴。为向8Ω负载提供每通道3W的功率,需要4.90Vrms左右的供电电压,或是6.93V的峰值电压。由于单端(半桥)布局即使在最好的供电条件下也无法产生所需的功率,必须采用BTL(全桥)拓扑。

进一步说,在最差(6V)的供电电压时,即使BTL放大器也不能产生维持3W输出所需的6.93V峰值电压。不过这可能不是问题,因为接近完全放电的电池一般不可能提供两个3W扬声器所需的电流了。最终的产品将可以实现市场人员所说的“温和降级”的特点。

物理/机械约束

D类音频放大器的效率要远高于线性(AB类)放大器。换言之,如果要给负载提供一个给定的输出功率,D类放大器在散热上浪费的功率要远小于相同输出功率的AB类放大器。

有必要检查是否需要特殊的热设计。假设,现在有一个合适的立体声D类放大器,可以在4.5V电压下工作,由正常工作的电源供电,可以输出2×3W的足够功率。

在2×3W输出功率(驱动两个通道)的条件下,效率与输出功率的关系图如图所示,从图中可见,器件的典型效率是82%。当有了这个指标之后,可由下式得出在这些条件下的散热功率。

η=Pout/Pin=Pout/(Pout+Pdiss)

Pdiss=Pout×(1-η)/η

这里,η为百分比。

图  效率与输出功率的关系曲线

立体声输出是6W(2×3W),效率是82%,可以计算出Pdiss=1.32W,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采用器件建议的封装,不太容易把热量散发出去,所以把热量散发出去的唯一办法是通过PCB板上的镀铜。

因此,在PCB布局阶段需要注意,确保暴露在器件下的引脚是与PCB板连在一起的,通过多条路径连到焊料侧的带铜接地上。在成本和封装约束允许的情况下,在PCB板上暴露的铜面应该尽可能大,以便将放大器产生的热量散出去。

这时,D类放大器的评估板是非常有帮助的,生产商提供的PCB布局和元器件的放置位置可以做为很好的参考,并可以通过实验室测试,知道器件在加负载情况的温升,并确保在高温下器件不会关断或发生误动作。

EMI约束

D类放大器的输出级会在电源轨之间快速地开和关,从而达到此类器件所特有的高效率。对放置在放大器附近的其他设备和电路来说,这种快速上升和跌落时间所产生的EMI是非常有害的。虽然对于采用D类放大器时,如何进行折中以满足RF辐射标准的详细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下面列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指导意见。

首先是要了解产品必须满足的辐射标准,以及在满足标准的前提下希望留出的裕量。

不要假设所用的D类放大器的开关频率是300kHz,不会碰到30MHz或以上的情况,超出这个频段范围的辐射经常被检测。在100倍基本开关频率的声频段,都会出现难以消除的EMI辐射。

扬声器的引线实际上是一个有效的RF辐射天线。引线越长,会出现EMI问题的频率就越低。

如果在扬声器前使用了LC滤波器,截止频率为20kHz,就必须检查电感在整个EMI辐射频率范围内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如果在底座外壳内有足够的空间和充足的PCB板面积,在设计PCB板原型时就可以有多个滤波器设计方案,这样就可以在产品进行EMC测试时尝试不同的方案,以达到所需的性能。

一些放大器提供商发布了在给定的电缆长度和滤波器元件的条件下,评估套件的RF辐射性能测试结果,这样就大大方便了工程师着手进行设计。为了从源头上减少EMI,大多数新型D类放大器都使用了专利的调制技术,以保证音频质量和效率。

供应链约束

不幸的是,在为产品仔细选择器件之后,要由许多非工程方面的因素来决定是否采用这种器件。下面是一些可能碰到的问题。

● 供应商是否通过了采购认证?
● 器件供应商的技术支持人员是否胜任?
● 后续成本满足目标要求吗?
● 对供货商能够以所需的数量提供稳定可靠的产品是否有信心?

细节设计

在任何音频系统设计中,精细的外观可以增加(或减少)用户对产品的整体体验。在选择各个音频部件的增益时,应在避免出现扬声器限幅失真的条件下,使整体的增益结构能够达到高音量。但也不能使增益过大,避免噪声超出可接受的音量水平。

应该使在开机和关机时出现的瞬态噪声最小化,但要抑制噪声,产品、价位和用户体验都会发生变化。对喀嗒声的抑制性能最终是由放大器决定的。一些生产商在数据表中给出了典型的喀嗒声抑制参数,这样就可以在进行听觉测试前,对不同器件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