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陶瓷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7-03-06):
求助关于陶瓷滤波器的问题
我们公司做 GPS导航仪的天线,用到了陶瓷滤波器,可是产品出现了大批量的杂波,经过研究发现是陶瓷滤波器的问题,更换后产品正常.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为什么会出现杂波的问题,清高人指点一下高频陶瓷滤波器的特性.谢谢拉

网友A:
GPS的天线里面会用到1.575的滤波器???有源天线??麻烦将问题具体说说。 一般都是两极LNA的中间才有一个滤波器,并且都是用的大厂的,国产的俺目前还不太敢用,建议在这种器件上不要贪小便宜,据我了解差距还是挺大的

楼主:
恩 我们公司就是用的1.575的滤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