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芯电容

楼主(2007-03-07):
穿芯电容
请问下,有谁能讲解下有关穿芯电容的知识?谢谢!!!

网友:
穿心电容简单的可以看作一根直流导线。一般用作给器件供电。把它固定在金属壁上,可以从金属壁的一侧向另一侧供电,既有电源滤波的作用,又可以保持原来腔体的密封性

楼主:
3Q 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