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分配器

楼主:
在功放模块里面,经阻抗匹配输出后在输出的射频信号后面加了个功率分配器,关于它的原理和结构想请教下各位高手!
谢谢!

网友:

问题太大了,无法回答

网友:

匹配的原则是Zi=Zo,几输入输出阻抗相等,在这大原则下来调整功放的阻抗 几输入输出阻抗相等=既输入输出阻抗相等

网友:

共分器简单的说就是把能量分流的器件。共分器的形式主要看你的使用频率了,不过常用的是Wilkinson功分器,能同时实现各端口的匹配与隔离。 微带线形式的,做起来也比较容易。用ADS等软件可直接设计,输入你需要的端口阻抗可指标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JasonYoo